立式玉米收获机夹持输送链问题

楼主(2016-08-07):
大家好,哪位老师或专家知道立式玉米收获机的夹持输送链长度和速度的确定依据是什么?请指教。我看到卧式玉米收获机的摘穗辊转速确定有个经验公式,但是立式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据或支持依据,请大家多给指点,谢谢。

网友:
大侠好!
农业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关部分的叙述是这样的:“由于夹持喂入链的主动轮与摘穗辊同轴,因此其工作速度受摘穗辊线速度要求的限制,一般为2.8-3.5m/s。主动链轮与被动链轮的中心距为1300-1400mm。适当降低喂入链的速度可以减少链条的磨损,但需要将主动链轮和摘穗辊分别传动。”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