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眼接头的转动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6-08-07):
鱼眼接头的转动精度怎么样?求大神回复

网友:
鱼眼接头好像又叫自润滑端关节轴承,一般来说只要制造没多大问题,精度还可以,不过也要看你的使用条件

网友:
这玩意儿,有啥精度?但凡用到这玩意儿的 ,也不需要很高的精度。

网友:
鬼灵精度,小作坊手动小压机就能组装

网友:
这个传动精度可能与关节轴承的间隙有关系。

网友:
鱼眼轴承本身也有精度等级。

网友:
与轴承一样有精度等级

网友:
这个关节轴承,我特意了解了一下,没有给出动作时的尺寸精度,我想它应该与一般滚动轴承差不多的结构,只要正常工作状态,是很准确的,只有失效了,才会影响精度吧。

网友A:
鱼眼接头加工还是有精度标准的,如果想便宜用上丽水货的话就不指望它的精度靠谱,THK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鱼眼接头加工还是有精度标准的,如果想便宜用上丽水货的话就不指望它的精度靠谱,THK还可以。

为啥 丽水这么多 机械的货?淘宝一搜大部分都是那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 丽水这么多 机械的货?淘宝一搜大部分都是那块的

很多山寨的,2,3个人一个厂,买回来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