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机构请前辈们帮忙看下,指点指点。

楼主(2016-08-07):
     一个吸附机构: 动作流程  1、4个吸附头间距48mm,分别吸附4个产品。                                                                                                    2、吸附完成后,抬起,旋转270°。
                                            3、旋转完成后,吸附头分离,间距由48mm变为70mm。
                           工      况:1、产品重量50g
                                           2、电机需要转速1S/270°
                                           3、分离定位精度±0.1,。

吸附头:
分离机构:

问题:
1、吸附机构有更好的结构么?    1.1:步进电机位置没有地方安装调整螺钉来进行涨紧调整,安装时候只能手拉住电机,涨紧同步带后锁紧电机。
                                                    1.2: 底部螺钉锁紧吸附头,容易对螺纹造成伤害,螺纹孔有太小没有办法加入紫铜垫。有什么好的办法。
2、分离机构有更好的机构么?    2.1 拉杆长度不易保证,并且往复的时候容易产生较大噪音,并且对其他零件造成磨损, 设想加缓冲垫,但担心保证
                                                         不了长度尺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一个小机构之分离旋转吸附机构 已经设计完成,虽然还有些不太尽如人意,已经发出图纸准备做样件进行试验,这个在后期可能会有所调整,调整结果及是测试结果也会发送到论坛上来,以回馈各位前辈的帮助!
以上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A:
1) 一个周期的活儿还没说完吧?变成70间距后干嘛?啥时候回到40间距啊?

2)你问媳妇机构的事儿,却没给看被吸的家伙长啥样的,大概多大。。。

网友B:
螺纹和O型圈的位置是不是要换一下?

网友C:
至于问题 1.1,电机这样设计和调整张紧度是可以的了,设计不错。
另外,我认为,这个吸盘应该气动元件的外购件吧,如果是,好像需不需要设计那么复杂,装上吸盘不就可以,是不是可以省略那些密封胶圈、顶丝和O型密封圈等等。

网友(点评):
是的,吸盘买那种螺纹连接的就行了,这搞的复杂对装配要求又高。螺纹连接缠个生胶带就行了。

网友D:
吸盘和轴垂直安装,轴承受垂直向下的力,至少上面那个轴承用角接触轴承,最好上下背靠背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没必要吧,一看就知道力很小的。深沟球轴承足够了。增加角接触轴承,要修改结构,还会增加成本。也不一定有太大优势。

网友E:
1)关于电机的问题,关于角度是否定位精度很高?是否要求单独控制每个件转270度?如果不是单独 都是整体的。可以采用齿轮齿条结构去掉所有电机。位置1,0度。位置2 270度。这样空间及费用会大大节省。
2)下面的自己做的吸盘太过麻烦,况且我认为也不一定好用。因为密封橡胶圈不一定会完全接触零件。会影响真空度判别。还有就是零件肯定高度不一定完全相同。当公差很大时会有零件吸不上。我建议,去掉密封圈及橡胶圈。保留外安装金属套,但是修改螺纹连接,及顶丝连接。采用标准吸盘。换成可以吸收一定高度的吸盘。
3)拉杆机构,我认为不太理想,会出现运动工程中不能完全同步,虽然最终位置可以很准。但震动及噪声都会很大,稳定性及磨损会比较大,对维修也是一种挑战.除非没办法,一般不建议采用。我建议,修改成可调整的连杆机构(类似折叠门结构)。这样就解决了你说的几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刚看了一下中间吹气的设计。我认为那个大套有点问题。1,加工时上下轴承同心度难保证。2,如果轴承坏了,属于无法拆卸的,不便于维护。

网友(点评):
上面及下面的轴承的部分,由于是图片看不太清楚。总感觉是怪怪的。我有这种感觉时一般都会一些问题.

网友(点评):
中间的轴承部分也有问题。估计楼主得好好改改了。要不根本没法用的

网友:
缓冲可以用缓冲器,这样不会影响分离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一个周期的活儿还没说完吧?变成70间距后干嘛?啥时候回到40间距啊?

2)你问媳妇机构的事儿,却没 ...

变成70的间距后就放在另一个位置上1!
产品是一个碗 直径3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关于电机的问题,关于角度是否定位精度很高?是否要求单独控制每个件转270度?如果不是单独 都是整体的 ...

1、精度比较贵,电机是一个带一个,因为间距可调所以齿轮齿条不能用一个电机。
2、吸盘需要自己做,因为要适应不同的品种。
3、折叠门那种结构能保证精度么?

网友(点评):
1)精度高及单独控制,那只能用电机了。涨紧问题,可以在电机上再加一个导向板。要螺丝拉导向板。控制安装时预紧力。

网友(点评):
2)就是自己做,也尽量用标准件,至少吸盘用标准的。将吸盘部分设计成标准快插结构。减少风险。

网友(点评):
是想这么做,但是电机伸出轴比较短,定制的话,后期不好维护。而且导向板也不能做太厚。 电机伸出轴20 同步带轮需要15,板厚大约6mm 如果做2块的话比较难放置,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结构!

网友(点评):
是的 吸盘自己做的,就是想做成快换的,否则我就做成一体的了?您有什么好的结构么!

网友(点评):
是的 吸盘自己做的,就是想做成快换的,否则我就做成一体的了?您有什么好的结构么!

网友(点评):
3)折叠部分只是进行力传动,真正停止位置还是单独的死挡块。所以精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折叠的部分虽然是传动,但是如果第一节被挡住了,第二节还未到位,他也会停止啊!

网友(点评):
电机伸出轴的问题。现有机构都不变。再增加一个板。在现有安装板上面。这个板采用沉头连接到电机上,电机和新加的板将原有板夹上。新板带导向,并是L型板。中间有一个螺丝孔。用顶丝顶到原安装板上。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折叠问题。因为在设计中已经说明可调整连杆长度。解决你说的未到问题。

网友(点评):
快换问题:有好多标准结构的。可以仿照标准产品。或直接买标准产品。

网友(点评):
新加的板最少要5mm厚度,这样同步带轮就无法安装在电机轴上了,主要还是尺寸的问题,如果没有好的我就先这样,安装稍微费力一点

网友(点评):
快换是有好多结构,我也想仿制钻头啊 快换卡套这类的,但是想找个简单的机构,那些都有些复杂! 折叠您有结构么,我是看的我们单位门口的那个伸缩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问题 1.1,电机这样设计和调整张紧度是可以的了,设计不错。
另外,我认为,这个吸盘应该气动元件的外 ...

谢谢我也发现了,会将这部分调整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和O型圈的位置是不是要换一下?

谢谢会调整的,多谢!!!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F:
你这吸嘴太复杂了,变距机构也不能调节。

吸嘴结构简化

吸嘴结构简化

等变距机构

等变距机构

网友(点评):
1)真用心了还画了一下草案!比楼主的好一些,但我认为13楼的结构要好一些。 2)那几个结构简化的O型圈容易掉。况且螺纹拧紧后。O型圈的平面不会平。

楼主:
内部结构没看懂,这个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点评):
类似雨伞结构加精确定位导槽?

楼主:
这事什么机械啊!同样这个好像也没有调节机构!!不过看起来结构挺合理的,我看看能不能放在我的机构上

网友(点评):
都是FESTO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吸嘴太复杂了,变距机构也不能调节。

1、吸嘴的结构如果只靠螺纹,无法保证同轴。如果不保证同轴,我的分离机构就不用那么高精度了。
2、分离机构是靠螺杆驱动的么,螺杆+螺母有点没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没看懂,这个是什么结构呢!!

内部:

网友:
再给2张图参考:

网友(点评):
https://www.festo.com/net/SupportPortal/Files/294340/SVPM-8.PSI.US%20-%20Variable%20Pitch%20Module%20SVPM%20-%208%20(7.13).pdf

网友(点评):
看来,这个还是和13楼那个一样的。

网友G:
具体工作是什么具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具体工作是什么具体下

就是最开始发的 工作流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学习了……

还在更改!! 别学错了

网友:
9mm  间距,典型体外诊断设备用的,,做的太大   太单一

网友:
兄弟,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374662691@qq.com  谢谢啦

网友(点评):
已发,请查收。

网友:
吸附机构用标准风琴状吸盘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
没看懂拉杆是谁驱动的

网友I:
四个电机控制电器的角度也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四个电机控制电器的角度也挺麻烦的

是的 ,因为角度要求比较严,所以采用步进电机,没有使用普通电机加传感器的方式!!

网友:
近阶段我们也在做类似结构,学习了,谢谢!

网友(点评):
互相学习,可以的话把你的结构也发上来 互相借鉴下 共同提高

网友:
学习了。

网友(点评):
互相学习,也希望把你的结构发上来 互相借鉴下

网友:
论坛里的高手太多,他们发的很多实例我想不出来

网友:
好的结构

网友:
您可以给我也发一份吗?谢谢!346016538@qq.com

楼主(2017-02-14):
感谢各位的关注,此结构现已经在客户现场生产,效果良好。现将最终版本的结构发上来,以此感谢大家的帮助及支持:

使用的时候 没有两侧的定位销,设计之初担心精度保证不了所以预留的定位机构。
实际测绘结果定位精度±0.1mm。分离动作流畅。
基于第一版做了以下更改:
1、气缸推送由第三个更改为第四个,这样解决了最后一个间隙大的问题,在群里讨论过,但是第二个跟第三个还是有间隙,依旧固执的认为是连杆和滑块间隙造成的。
2、连杆的配合公差更改的更小了,连杆定位用的卡簧更改为轴盖的方式,用调整垫片来调整轴向间隙。使其尽量小。
3、加厚了连杆的厚度,使其在工作中不发生弹性变形。
大体如此!
再次感谢回复本帖的所有人!
此机构仿制与费斯托,其精度为±0.02mm,奈何小弟不才只能做到±0.1mm。虽然满足了设计要求,但是心中还是不太甘心,如果大神有好的优化方案或者建议,请于小弟联系,不吝赐教!QQ:1029782592

网友(点评):
恭喜楼主呀, 关于精度问题。如果我们加工无法保证间隙足够小。可以外部增加死挡,利用连杆的柔性消除加工误差。

网友(点评):
2::我看到气体推的位置是最后位置。这样会有累计误差。受力也不好。可以考虑推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吸盘和轴垂直安装,轴承受垂直向下的力,至少上面那个轴承用角接触轴承,最好上下背靠背用角接触轴承

吸附而已,深沟球轴承完全足矣!

网友:
先收藏 慢慢看  和我这的贴片机有点点共同之处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 如果可以把你的结构发下,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关于电机的问题,关于角度是否定位精度很高?是否要求单独控制每个件转270度?如果不是单独 都是整体的 ...

这种连杆机构噪音会很大吗?我还正想用呢,楼主有样件试验过后最好发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我不是说连杆机构噪声大。我是说他第一版。拉杆结构的噪声会比较大。

网友:
可以看一下雅马哈的实装机,技术成熟的

网友:
不能使用真空发生器配真空吸盘吗

网友(2017-05-16):
大神很多

网友:
很好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
看大神點評~~

网友:
升缩机构能不能用那种双头反方向的丝杆?那精度好象高很多啊,具体参考宽度调节皮带线

网友:
你自己搜光伏吸盘,我没法给你连接

网友(2017-11-13):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此结构现已经在客户现场生产,效果良好。现将最终版本的结构发上来,以此感谢大家的帮助及 ...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拉杆和连杆机构没有过定位吗?动作的时候不憋劲吗?还是说我没有理解机构原理。麻烦楼主给我讲一下吧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过定位?是在哪里你觉得会过定位?

网友:
MARK一记

网友(点评):
呵呵!虽然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