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17 雾霾很严重

楼主(2016-08-07):
豁出去了,设计到一半的项目打包出来,用2017版试了一下48个简单多实体的零件。

当然是带边着色的啦!

哇!!!雾霾这么厉害啊!!!

全景

太远了,都成一团了。。。靠过去看看。。。咦?那头儿雾霾少点嘛。。。

看看半剖是啥样的。。。咦?起风啦?雾霾没啦!

再回到全部视图看看。。。哦,看来真的起风了。。。全都看得清楚了。。。

电脑配置,一点都没变,可以前真的没见过这么多雾霾啊。。。一块儿有雾霾一块儿没有雾霾的,更没见过。。。

网友: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预言哥

网友A:
貌似内存紧急的表现。

网友:
是显卡要不行了的节奏吗??是在北京画的图纸吗?拿纸巾擦擦屏幕就行

网友(点评):
就因为没在向往已久的首都画的,所以不习惯的啊。。。纸巾?试了,没用。。。

网友:
朦胧美

网友(点评):
看身材好脸蛋难看点的姑娘,朦胧美倒是很好。。。

网友(点评):
楼下想得美,真的恐龙都是自带光源,无视PM2.5的

网友:
都2017了。。。我还在用2010   我OUT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内存紧急的表现。

12G的内存还不够?别说48个多实体,我的项目里,有不少100来个多实体的零件文件。

网友(点评):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还能是为什么?上海浦电路那里PM2.5多了呗。。。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内存紧急的表现。

何出此言?

网友(点评):
我也是猜测的,3D软件显示出状况大都是内存或者显存,是否有其他原因,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B:
Inventor使用OGS,已经有许多年了,一直没有搞好。2017的显示问题时好时坏,实在是很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ntor使用OGS,已经有许多年了,一直没有搞好。2017的显示问题时好时坏,实在是很讨厌。

有意思的是,这种雾霾只在零件环境里才有。部件环境里,好比在敦煌的夜里骑着沙丘看星星一样(没有沙尘暴的时候。。。)。

网友C:
是吗!我的2017版好像没有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我的2017版好像没有这种现象呢!

您没看明白楼主的表述,需要两种个条件:带边着色显示样式(您的不是),复杂的多实体(您的也不是)。

楼主:
直话直说:程序员队伍,还不清楚自己要动的是什么东西,就已经乱动了。结果,这么多年没问题的地方,愣是出现这种拙劣的表现。

这好比一个小孩(我念小学时就干过),拆开电视机再装回去,然后,电视不正常了,地上还剩好多螺丝。

然后怕父母看见,就把螺丝扔进马桶里了。

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话直说:程序员队伍,还不清楚自己要动的是什么东西,就已经乱动了。结果,这么多年没问题的地方,愣是出 ...

大多数程序员(相当于我们这行的制造车间工人)“还不清楚自己要动的是什么东西,就已经乱动了”的事情,确实经常发生。

我们这行也有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首先我们会有设计师,这在软件行业是PD。非常奇怪的是,软件业的PD数量太少,许多研发中干脆就没有PD。这就像我们的产品没有设计师策划,由生产车间自己凑合着做,那还不出事?
其次我们这行会有技术地位较高的检查员,按设计师的图纸等来检测车间制造的成品。非常奇怪的是,软件业的QA与我们不同,是一些不懂专业的学计算机的学生,而且说话的份量远低于程序员,技术地位最低。
最后,在我们这行中技术地位较低的制造车间工人,在软件业就是程序员。程序员的技术地位最高,甚至软件研发管理的PM,也经常受制于程序员。他们说做不成,PM多数外行,也无可奈何。

总之,在软件业,并没有一种日常的机制去提升程序员(相当于我们的车间工人)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而软件研发的主要左右者,还就是这群人。这就是软件业的古怪之处。
我在退休前,在几个软件公司做过地位较高的技术主管,曾经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很有成效(其实就是照搬机械制造业的技术管理模式)。但是我离职后,一切又回复常态。奈何?

Inventor的显示问题,是因为使用OGS之后的细节没有处理好造成的。程序员不熟悉Inventor的使用,是不是有问题他们不知道;QA们也不专业,没发现这种现象;用户们呢?碰见了问题也不说话,忍着... 于是,问题就长期没有被发现,也就谈不上解决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乌漆嘛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