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数控车床刀具半径补偿计算公式?

楼主(2016-08-07):
       数控车的刀具半径补偿可以通过系统自带的补偿计算,G41,G42,但是,在计算一些复杂零件的圆弧斜线补偿有的时候计算不是很准确,也很啰嗦,需要提前让出刀半的尺寸,如果距离让的不够容易撞刀,太远,则浪费时间,毕竟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想请教各路大神是否有这种计算公式,我所了解的是日本人有这种计算公式,而且很精准,但是日本人不轻易交给别人,反正本人没得到过,所以请各位大神恩赐,不胜感激

网友:
不用G41\G42一般是使用理论刀尖坐标编程的
不知道你说的公式是啥样的

楼主:
sin,cos的那种

网友A:
恩赐?自己算会画CAD吗?

网友B:
在数控车削加工中,为了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降低工件表面粗糙度,车刀刀尖被磨成半径不大的圆弧(刀尖AB圆弧)。 但为了对刀方便,常以假想刀尖P点来对刀。如果没有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在车削锥面或圆弧时,会产生欠切或过切现象现象。计算公式如下图:

网友:
有中学数学基础的就能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赐?自己算会画CAD吗?

用CAD划不好用的,那只是理论刀尖值,实际加工出来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控车削加工中,为了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降低工件表面粗糙度,车刀刀尖被磨成半径不大的圆弧(刀尖AB圆 ...

没完,把其它的内容也给我吧

网友:
这个恐怕还没g41 g42来的方便。

网友C:
一般大零件使用刀尖半径补偿比较直观、方便。
因为零件较大便于观察,另外,测量2D或3D尺寸时拆卸及二次装夹的找正比较繁琐。
而小零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可直接拿去测量,然后进行修改就可以了,同时小零件相对报废成本较低,可忽略不计。
编程时只要搞清楚:内圆弧减刀尖半径,外圆弧加刀尖半径,对于走斜面主切刃方向的在Z向加刀尖半径(Z+R),负切刃方向的则减去R。
对于普通的手工编程只要会基本的三角函数及几何知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大零件使用刀尖半径补偿比较直观、方便。
因为零件较大便于观察,另外,测量2D或3D尺寸时拆卸及二次装 ...

估计层主没用过数控车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层主没用过数控车床

是啊是啊,我刚开始学习,看到你的问题,我就赶紧问了师傅,本想可以帮你的、、、、但,、、、能力有限,言尽于此。

网友:
自己算不太可能,在mastercam直接把刀尖补进去出程序很方便。

网友(2016-10-31):
不懂楼主所说的,用cad画的也不错啊
实际与理论值不一样,可以分多刀,中间测量再补偿

网友(2019-01-28):
引用 网友B:
在数控车削加工中,为了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降低工件表面粗糙度,车刀刀尖被磨成半径不大的圆弧(刀尖AB圆 ...

       多圆弧连接的时候,由于有加减刀尖圆弧R,那么相应地这些圆连接切点就发生了改变,在编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以加减之后的终点坐标来计算圆弧的终点坐标呢?   请问师傅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大零件使用刀尖半径补偿比较直观、方便。
因为零件较大便于观察,另外,测量2D或3D尺寸时拆卸及二次装 ...

       学到了大师的知识了

网友(2019-03-28):
研究研究

网友(2019-07-26):
引用 楼主:
用CAD划不好用的,那只是理论刀尖值,实际加工出来不是这样的

其实可以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