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结构自锁问题

楼主(2016-08-07):
很多手摇升降结构都是急用齿轮齿条结构,可是齿轮齿条结构不能自锁,用棘轮结构又太麻烦,比如显微镜升降结构,空间那么小,应该不会用这个棘轮,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T形螺纹,或者锥齿轮?

网友:
可以借鉴升降机,梯形螺纹可以自锁

网友A:
仪表机构多常用三角型螺纹,楼主多看看螺纹传动这块,可以学到不少

网友:
用齿轮齿条弄过  结果装配精度达不到  摇不动

网友:
显微镜的用磨擦力固定的,不稳定。

网友:
滚珠丝杠副

网友:
T型丝杆副

网友:
升降用梯形螺纹,螺距大,刚性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机构多常用三角型螺纹,楼主多看看螺纹传动这块,可以学到不少

谢谢,普通螺纹也是三角形的,但是会松动啊,要用东西紧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