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板加工问题

楼主(2016-08-07):
请假一下各位,碳纤维板加工时如何装夹?粘在什么表面上么?

网友:
粘在木工板上面

网友A:
用冰冻盘冻住就可以了,什么材料都可以固定

网友:
楼上的装备高大上,大批量生产可以使用,小作坊就用木板等软料粘一下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冰冻盘冻住就可以了,什么材料都可以固定

这种方式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很少见

是啊,这是法国的产品,刚引进的,国内没有

网友(2023-10-20):
碳纤维板覆膜,满粘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