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型孔向导里没有GB70.3沉头螺钉孔?

楼主(2016-08-07):
GB70.3沉头螺钉是最常用的一种沉头孔,SW里面好像没有?一般都用啥代替呢?

网友A:
话说,最常用的沉头孔是7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最常用的沉头孔是70.1吧……

70.3锥形孔也常用啊!薄板就不适合70.1,螺钉头太深了,比板子还深

网友B:
你查查标准,普通十字槽沉头螺钉,其K值最大与最小,与内六角沉头螺钉基本相同,所以异形孔向导里有没有内六角沉头螺钉并不重要,因为你需要的是孔,而不是螺钉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标准,普通十字槽沉头螺钉,其K值最大与最小,与内六角沉头螺钉基本相同,所以异形孔向导里有没有内 ...

没有对应的孔,你怎么保证螺钉装上不干涉?

网友(点评):
说的多清楚,从K值上看,十字槽沉头螺钉与内六角沉头螺钉一致,所以适合十字槽沉头螺钉的沉头孔也适合内六角沉头螺钉的孔,OK,明白了吗,莫非你根本看过沉头螺钉的规格尺寸表吗

网友:
GB/T 152.2-2014
GB/T 152.5-2014

网友(2017-09-12):
引用 楼主:
没有对应的孔,你怎么保证螺钉装上不干涉?

尺寸是一样的,不过智能扣件就不一样了

网友(2024-10-23):
楼主解决了吗?GB 70.3和GB 69差别还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