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布局和直角坐标机器人创新问题

楼主(2016-08-07):
       我在一个视频上看到 若干台数控机床分两排排布,然后在机床前放一个导轨,导轨行走关节机器人,我想问下这么排布有何好处?适用于哪类产品?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把直角坐标机器人替换关节机器人行不行?这个直角坐标要是变成带旋转轴的行不行?这就是我说的创新,兼备关节与坐标两类机器人的优点

网友A:
不是打击你,这也能叫创新?
坐标机器人的空间可达范围跟关节机器人没法比,既然两边都是机床,那么机器人的作用应该就是用于上下料了,具体的样子看不到,但是用关节机器人能适应大部分工作情况,坐标机器人就要受很多限制了。

网友:
这个视频我也好像看过,这样就能全自动送料了,自动化程序大幅提高,尤其是对于大件的工件,更显优势。

网友:
使用要求不同

网友:
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好处嘛,不言而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打击你,这也能叫创新?
坐标机器人的空间可达范围跟关节机器人没法比,既然两边都是机床,那么机器人 ...

我说的是一种新型的直角坐标机器人,可以叫混合型机器人,兼顾坐标与关节,请看下面的视频,是国外的,国内目前还没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wOTA5NTMy.html?firsttime=37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一种新型的直角坐标机器人,可以叫混合型机器人,兼顾坐标与关节,请看下面的视频,是国外的,国 ...

短短的视频,却看了好几段广告,闹心啊!这机器人叫桁架机械手”
说实话,恕我愚钝,没看出来这机器人跟传统坐标机器人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短的视频,却看了好几段广告,闹心啊!这机器人叫“桁架机械手”
说实话,恕我愚钝,没看出来这机器人 ...

http://www.dmt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