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挤压铝合金型材加工?

楼主(2016-08-08):
一般来说,齿轮泵的泵壳越重,其耐温度、耐压强度也越高。泵体材料常采用球墨铸铁,亦可采用铸造铝合金硬模熔铸而成,或采用挤压铝合金型材加工制造。中的“”采用挤压铝合金型材加工制造。“”什么叫挤压铝合金型材加工呢?

网友:
你说的这个泵壳方面没接触过。不过铝合金型材一般都是挤压成型的啊。胚料是个棒料,然后上模具,挤压机,挤压成型出来的。就好比,铝棒被加热变软,然后模具限形,强制让铝棒从模具孔中出来,然后就得到想要的形状啦!

网友:
铝型材厂做的很多

网友(2017-02-07):
挤压铝合金型材就是变形合金挤压过程,不过对于泵体这么复杂的工件,用挤压方式可以做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