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外壳与电缆采用什么设备连接【已解决】

楼主(2016-08-08):
如图所示的黄色椭圆区域是什么设备加工的,这是传感器外壳和电缆的连接锁紧

已经在五金城找到了设备:【液压压接钳】
这东西操作简单,可以换不同尺寸的压头。有手动、液压、风动、电动等不同的驱动方式。

PS: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有点模糊哦

网友:
看不太清。
一般车、铣,成型刀具。

网友:
有点像旋压的

网友:
液压夹钳,,,,,压电缆专用,说加工都是胡扯

网友:
专用压接钳压接。

网友:
旋压,铆压,成型工具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