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校直后如何90°弯曲输送?

楼主(2016-08-08):
我想做一套装置,功能如下:
将一根φ12mm的无缝管校直后弯曲90°(或者在90°弯曲的时候校直)向前连续输送。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想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知道生产量有多大?可否参照冶金设备上的轿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生产量有多大?可否参照冶金设备上的轿直机?

矫直现在问题不大,关键是90°弯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矫直现在问题不大,关键是90°弯曲

不知道具体参数,为什么不考虑弯管机?弯管机前面,加一排轿直的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具体参数,为什么不考虑弯管机?弯管机前面,加一排轿直的轮子。

感谢,方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