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图纸比例问题?每次改动好麻烦

楼主(2016-08-08):
SW工程图,图纸比例问题?
SW自带的工程图图纸比例,有时候并不合适,需要手工 改图纸属性,每次很麻烦,尤其是 使用自定义模板的时候;
有没有简便快捷的方法!例如:属性控制卡联动等等

网友:
肯定得更改,因为比例合适这种事,完全是很主观的东西,有时候还要半个,比如X.5的比例,软件如何知道什么叫合适的比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右键工程图下面的图框名,选择属性,设置比例,也蛮快的呀。
(加Q群167332847机械培训视频免费送)

直接显示主视图的比例不是更快?

网友(点评):
模板设置的时候,链接不上;没有 主视图比例这个选项啊?

网友:
好像是“当前模型比例”
公司电脑没SW,具体词汇记不清了

网友:
图纸比例是与你的模型大小和你选择的图幅尺寸有关系,需要根据实际调整的,大的模型选择小的图幅会表达不清楚,小的模型用太大的图幅看起来也不协调。

网友:
宏命令能接受么?不过也是需要人手动去修改的……修改工程图比例的宏命令
http://www.cmiw.cn/thread-467263-1-1.html

网友C(2020-04-26):
引用 网友A:
直接显示主视图的比例不是更快?

图纸比例改变,可是图框不变,造成图纸与图框不一致。

网友(2020-06-15):
的确很麻烦,我在修改工程图格式,自己做了个宏,我想能读一下原图的比例,再改一下宏!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C:
图纸比例改变,可是图框不变,造成图纸与图框不一致。

主视图比例一般设置成和图纸比例一致(图纸比例参数在图纸模板里设置好就行),需要变动时直接变更图纸比例就行。

局部视图比例有可能和图纸比例不一致,需要额外标出。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C:
图纸比例改变,可是图框不变,造成图纸与图框不一致。

你这思维让AutoCAD绕进去了吧。。。
SW里图框可以看成实际纸张大小,模型按比例投到纸(图框)上。。。
当然,这个纸(图框)是随时可以改变的,编辑图纸格式就可以了

哪里来的图纸和图框不一致?

网友(2021-04-08):
SW里图框可以看成实际纸张大小,模型按比例投到纸(图框)上

网友:
SW里图框可以看成实际纸张大小,模型按比例投到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