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做梯形螺纹,求指教

楼主(2016-08-08):
Tr52x8的外螺纹,无退刀槽!用R8梯形螺纹机夹刀。求高手指点,给个详细编程!

网友:
发给我做😊

网友:
要看图纸的,一般单边吃刀量0.1mm以内,看实际材料可以调整,外螺纹有顶尖顶着是最好的,增加刚性

网友(2017-02-17):
材料螺距决定吃刀。长度多少?
这个好像只能用G76走。如果你的刀子不是8的牙距的,例如是个,就一个G76走完以后,偏移2起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