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下料设备设计

楼主(2016-08-08):
       越来越喜欢来论坛学习交流了,有问题就想来这里讨论下.现在产品需要人工放到传送带上,我想设计个自动下料的设备,初步想法采用三图的叠料的方式,用气缸推送下料,但是有一个问题这样叠放,在推送过程中会对产品底层造成划伤,大神们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别的思路也可以.希望能一起交流下.

网友A:
叠料的话,你这个旋转料盘可以直接架在流水线上方,使用两个气缸,底部气缸加装一个L型的夹具,支撑掉下来的物料,上面的气缸顶住第二个物料,上料的时候,底部气缸缩回,最底部的物料落在流水线上,直接送走,上面的气缸顶住了上面的物料,然后底部气缸伸出,上面的气缸缩回,上面的物料全部掉下来,上面的气缸再顶住第二个物料,依次重复动作,完成上料

网友(点评):
这是取料的动作吧?他不是要放料吗?

网友(点评):
我目前的想法和你差不多,从侧面顶起第二个产品,将第一个推出,然后侧面顶起的收回,下放产品,侧面顶起要怎样实现循环操作,还在思考中

网友(点评):
合理的方法,简单处理。

网友B:
顺便问lZ一个题外话,你这是SW画的吧?你的气缸,直线导轨,是哪里来的?自己画还是直接调出来?

网友(点评):
这种标准件一般都是调出来的,没有的才画

网友(点评):
怎么调的,有的什么插件?

网友(点评):
找标准件供应商的网站,调用型录库,转成你需要的格式就好了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料比较容易划伤,成本允许的话就用气缸夹抓夹取下料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lZ一个题外话,你这是SW画的吧?你的气缸,直线导轨,是哪里来的?自己画还是直接调出来?

其实网上有很多标准库,零件库什么的,很多资源,不用都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料的话,你这个旋转料盘可以直接架在流水线上方,使用两个气缸,底部气缸加装一个L型的夹具,支撑掉下来 ...

能否简单画个图表示下呢,没太明白怎么运行方式。。。。

网友A:
示意图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简单,不下料的料盘是不是需要一个拦截装置,还有料盘和转盘的安装方式,因为料盘需要方便拆卸的,产品注塑出来后放到料盘内,拿过来直接安装到转盘上,这样比较节约时间,

网友:
第三个图是磁钢吗?

网友:
摆好直接用机械手抓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做个储料机构

网友(点评):
就是在做储料机构,每批产品288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意图

那涉及到具体细节的设计,你看看把握整体考虑下吧,旋转料盘中下料位置可以设计一个触发装置,旋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自动打开底部挡板,可以用结构实现,也可用传感器加简单的开合结构实现,具体的设计那就靠你自己完成吧

网友:
第三个图看不明白,多点文字说明就更好。如果说只是想自动送料,用真空吸盘吸附,气缸动作送料,简单实用。

网友C:
现在还没有搞懂你是想要上料还是下料?不知道可不可以说详细点?

网友:
怕压伤的话是不可以用这种料仓的

网友:
精度的微调怎么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没有搞懂你是想要上料还是下料?不知道可不可以说详细点?

每批288个产品,不能一次放生产线上,所以需要一个储料的机构,然后一个一个的输送到生产线上或者几个几个的,生产线每次最多容纳4个零件

网友D:
可以用机械手啊,简单方便快捷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机械手啊,简单方便快捷高效

我总不能把228个铺平然后用机械手吧,怎么储料,从储料转换到下料,这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不能把228个铺平然后用机械手吧,怎么储料,从储料转换到下料,这是关键

不用铺平,占用一点地方而已,很好用的,就算你是一大桶的在那里,都可以实现抓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不能把228个铺平然后用机械手吧,怎么储料,从储料转换到下料,这是关键

有兴趣可以咨询一下我,企鹅72*76*32*797

网友E:
如果非要用推的话,看能不能在上面不推出的工件顶升一小段距离,这样就有间隙可以推动!  在复杂一点直接改成三轴的形式,直接堆放!  个人想法,如有错误还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非要用推的话,看能不能在上面不推出的工件顶升一小段距离,这样就有间隙可以推动!  在复杂一点直接改 ...

现在想结合8楼的想法,直接掉在传送带上,这样的方式成本和控制可能更少一些,这个产品还有薄片的,两种类型都没不能夹持,这样会造成产品变形,正在考虑用弧形夹紧方式,将其顶起来。

网友:
增加一个 退料机构就可以了  下料的就分离了  独立 错料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网上有很多标准库,零件库什么的,很多资源,不用都自己画

可以给个相关资源的链接吗,可以下载的那种,谢谢了!

网友:
其实我现在到看重成本,效益分析,哪种划算,自动化还是人工

网友:
这种和塑料的 送料系统一样,楼主得先把这些料一个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料的话,你这个旋转料盘可以直接架在流水线上方,使用两个气缸,底部气缸加装一个L型的夹具,支撑掉下来 ...

可以去优酷上看砂轮贴标机的工作方式,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怕刮伤的话就从上面开始取吧,下面一个电机顶杆顶上来。

网友:
发帖的那个滑动验证怎么弄啊  大侠

网友:
就一个规格好做,要是几个规格兼容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把上料机构倒过来,料从下面向上运动。从上面推会不会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