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两种布局哪个好?

楼主(2016-08-08):
要控制两个工件做相对运动,有两种布局:

左边的办法是每个工件分别用一个执行器带动,两个执行器都装在基准面上。
如果两个执行器都只能做一维运动(比如沿一个轴伸缩,或者绕一个轴旋转),那么两个工件就可以做二维的相对运动。
右边的办法是一个工件固定在基准面上,而把两个执行器叠加在一起带动另一个工件。
从运动维数上讲,两个方案没有区别。
那么从其他方面来说呢?
我目前倾向于左边的方案,感觉这个办法的误差会小些,但只是“感觉”而已,仔细分析的话也无法得出此结论。
不知大家看哪个布局好,为什么。
谢谢!

网友:
方案二中,执行器2的 负载 是不是大了?要不要选大一号的?  空间方面有限制吗?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个方案较好,相对于第二个方案,结构较为简单,调试维修应该方便。

网友:
第一个方案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