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圆地方模型的展开尺寸及实际制作

楼主(2016-08-08):
如题,模型尺寸:d300,RE400*500,h300。

网友A:
实际制作的时候,对小厂子来说,都是两半下料,然后焊接上的! 整体制作的话需要冲压 ,模具费很贵!
除非你老板不差钱,呵呵

网友:
钣金展开,出工程图即可

网友:
什么东西呢。没看明白呀!

楼主:
我的模型在展开的时候报错,哪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制作的时候,对小厂子来说,都是两半下料,然后焊接上的! 整体制作的话需要冲压 ,模具费很贵!
除非 ...

两半的下料尺寸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图

上面的开口是圆形,底下开口是方形的。

网友:
一件两件的,要是板厚,就是下4个三角形。然后再弄4块儿压出弧度,拼。生产当中这样搞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

类似图片中的这种结构,怎么做相对简单些?下料---折弯----焊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半的下料尺寸是怎么算的?

在建模的时候只画一半就可以了
比整个展开占用的材料面积要小很多,所以说节约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建模的时候只画一半就可以了
比整个展开占用的材料面积要小很多,所以说节约材料

建模是用钣金里面的放样折弯实现的,一半的特征如何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模是用钣金里面的放样折弯实现的,一半的特征如何画?

半圆和“]”形之间放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开口是圆形,底下开口是方形的。

我就是随手一画,演示下。你参照着画,自己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模型在展开的时候报错,哪儿的问题?

用k因子就可以展开

网友:
虽然不知道具体做什么用的,但是应该可以换成一个回字型的铁板上焊接一个圆管(或变径的锥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