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冷作硬化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6-08-08):
冷作硬化是把材料拉伸到强化阶段(屈服强度之后,强度极限之前的阶段),拿Q235来说,经过冷作硬化,材质的强度极限不变,但材质会由原本的塑性材料变成脆性材料,再对其进行强度分析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按塑性材料的性能来衡量了呢? 例如冷拔的Q235管,它的屈服强度就不能按235MPa来算了  而是应该根据拉伸曲线来看它的强度吧

楼主:
冷拔管有自己独有的力学性能参数么?  不然设计的时候以什么为指标呢

网友:
冷硬应该是改变了纤维结构

网友A:
材料的冷作硬化现象,会使屈服点、硬度等提高,塑性指标如伸长率降低;材料的塑性指标急剧下降,阻碍着材料的进一步变形,甚至严重的会引起制品破裂.尤其是在拉深工作中,特别是多次拉深这种现象更为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的冷作硬化现象,会使屈服点、硬度等提高,塑性指标如伸长率降低;材料的塑性指标急剧下降,阻碍着材料 ...

拉伸到强化阶段,应该是已经超过材质本身的屈服点了,  再之后应该是脆性断裂了, 怎么还会存在屈服强度一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伸到强化阶段,应该是已经超过材质本身的屈服点了,  再之后应该是脆性断裂了, 怎么还会存在屈服强度 ...

为了保证工件在强度提高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塑性,冷拉时应同时控制应力和控制应变。 所以应该是提高了屈服点。

网友C:
楼主理解错了吧,材料力学中力学曲线看下就明白了。冷作硬化通俗点就是把塑性变形的起点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保证工件在强度提高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塑性,冷拉时应同时控制应力和控制应变。 所以应该是提高了屈 ...

主要冷拉已经是产生了塑性变形,这就说明是超过了屈服极限,难道冷拉完再继续施加力,还能再出现一次屈服现象?如果这样那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解错了吧,材料力学中力学曲线看下就明白了。冷作硬化通俗点就是把塑性变形的起点提高了

我不觉得这样,强化阶段是在屈服阶段之后,要产生冷作硬化一定是产生了塑性变形才行,他的屈服值并没有提高,还是在235MPa的时候变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拉伸到强化阶段,应该是已经超过材质本身的屈服点了,  再之后应该是脆性断裂了, 怎么还会存在屈服强度 ...

超过了原始的屈服点以后,材料就发生了塑性变形,此时材料的外形尺寸已经不能恢复到原始的尺寸了。如果卸载后再次加载,只有到了当初卸载的载荷水平(即高于原始屈服点,低于材料断裂点)点时才再次发生屈服。
冷拔管工艺设计是根据具体使用要求来制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过了原始的屈服点以后,材料就发生了塑性变形,此时材料的外形尺寸已经不能恢复到原始的尺寸了。如果卸 ...

嗯  大侠的这种说法   我就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