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一旋转就默认,薄壁特征!如何解决!别说重装的话,呵呵

楼主(2016-08-08):
(图片)

楼主:
别一上来就 你用的怎么不对,只有重装能解决!
来这里是解决问题的,没用的话,浪费大家的时间不是吗?呵呵

网友(点评):
你瞅瞅自己,在简历中自称会用solidworks,这基础操作都让大伙说成什么了

网友:
必须重装

网友:
把中间的那两条线去掉

网友:
一、重装(这是必须说的)
二、你画的图不对,只有相对封闭且不相连的图才可以

网友:
自己检查一下草图啊!这都多少个封闭区了?

网友:
草图要封闭区域才能吧

网友:
你图画的有问题,旋转之后出现薄壁。

网友:
你草图画的有问题,必须是封闭草图,不能有交叉

网友A:
我也认为是画图问题。没有完全封闭。明显还有蓝色的没有固定死。况且基准也不对。怎么那么多固定。应该加上中心线。以中心线基准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认为是画图问题。没有完全封闭。明细还有黑色的没有固定死。况且基准也不对。怎么那么多固定。

SW默认配色中
黑色草图是完全定义的
蓝色草图是欠定义的

网友:
即使重新画,也很简单。

网友:
如果黑线框内不要,而需要旋转的是蓝线部分的话,建议直接画两个长方形。
如果黑线框内也需要旋转,那么就画个“凸”形,内部不能有线。
另外旋转轴是哪一根?

网友:
要这样才行.

网友B:
大家消消气。
草图问题是共识!尽管我不用SW。
楼主理直气壮的,或许电脑也有问题?要不就是键盘?或者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或者天气太热?也或者是孙杨没拿金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消消气。
草图问题是共识!尽管我不用SW。
楼主理直气壮的,或许电脑也有问题?要不就是键盘?或者电 ...

还有一种可能是账号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