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与非金属嵌件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的区别

楼主(2016-08-08):
需要用到六角法兰锁紧螺母,但查机械手册有两种,不知道用哪个。网上也不得不是很明白。请问,非金属嵌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材质是非金属,还是金属+非金属。
被连接件材料是PVC板。请问我该用哪种螺母?

网友A:
你的防松要求很高吗,这种螺母拧紧费劲,扣紧螺母,防松垫片都是用来防松的

网友:
应该是金属+非金属,锁紧时,可以不用弹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防松要求很高吗,这种螺母拧紧费劲,扣紧螺母,防松垫片都是用来防松的

我的螺母是在下面。我在查查

网友:
螺母都是金属的,只是嵌件有分金属和非金属。

网友B:
是不是尼龙防松自锁螺母,尼龙螺母曾经见过,具优异的绝缘性能,无磁性,隔热,重量轻,个别材料的尼龙螺母还具备耐高温,高强度,耐腐蚀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尼龙防松自锁螺母,尼龙螺母曾经见过,具优异的绝缘性能,无磁性,隔热,重量轻,个别材料的尼龙螺母 ...

他说的是里面防松内齿部分才是塑胶的,主体六角还是金属的。

网友C:
楼主可以查这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查这个标准

谢谢啊,不过随便点下,就少了10点积分,好心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不过随便点下,就少了10点积分,好心痛啊

我的错,没注意论坛附件是扣积分的,下次发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