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报价是怎么报的?

楼主(2016-08-08):
我是做机械设计的,对加工件的报价方面不懂,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1. 材料费 2.加工费 3.表面处理费 4.去毛刺5.检验6.运输包装。7管理费.8.利润.9 税点17%   然后1-9的总和就是单价了

网友(点评):
这还有17%的税?老板看到心里肯定会不爽呀!这也交税?

网友:
工时加成本,加税金

网友:
还要考虑报废,返修,以及保质期内实效warrenty的费用。报价是一个系统工程,一般公司会一个专门的cost planning部门负责,根据工程部门提供的产品BOM来具体核算

网友:
报价人员一般都要对加工工艺很熟悉才可以,知道每一步用什么刀具,知道机床参数怎么设置,多长时间能加工完,知道这些才能报出合理的价格。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一般从材料的成本,工艺的复杂程度,加工时间的长短,综合考虑后定一个报价。

网友:
楼主的表述就有点搞,到底是零件报价呢,还是机加工报价?搞得大家说不到一块。

网友:
如果是个作坊的话,只要计算工时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工时里已经包含了一些损耗之类的,然后加个刀具的费用,材料的费用

网友:
一般正规一点的公司都有报价工具,类似计算公式,输入加工时间就可以了,计算的时候会乘一个费率的系数,这个系数包含了公司管理成本,设备折旧,水电损耗等其它成本。

网友A(2018-08-08):
有的直接按难度系数乘以材料费 不过这要靠经验了

网友(2023-09-15):
引用 网友A:
有的直接按难度系数乘以材料费 不过这要靠经验了

这种很快很方便  ,但是这个系数大概是多少  您能举几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