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用钣金怎么画

楼主(2016-08-08):
我用拉伸可以画出来,研究半天也没办法用钣金画出来

网友A:
先用拉伸的方法画出实体模型,然后转成钣金是可以的。
也可以一开始就用钣金的画法,一个折边一个折边的画。

网友(点评):
第一个方法,我完成啦。

网友B:
用钣金画,然后切出俯视图的效果

网友(点评):
和二楼一结合,就成了。

网友C:
用creo的钣金模块,拉伸命令画出轮廓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reo的钣金模块,拉伸命令画出轮廓线就行

我用的SW, 画出轮廓线怎么转成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拉伸的方法画出实体模型,然后转成钣金是可以的。
也可以一开始就用钣金的画法,一个折边一个折边的画 ...

转不了,折弯不在一个面上    一个个用钣金画也有这个问题,需要两个固定面

楼主:
你这拉伸图是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钣金画,然后切出俯视图的效果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展开图不能算长度啊

网友:
2014的文件,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拉伸转钣金在选择折弯边线的时候,注意要选择展开后和固定面在同一平面一侧的边线。

网友C:
这样的效果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效果要?

图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