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进口设备上发黑又黑又亮,求技术或者材料方案

楼主(2016-08-08):
主要是钢材的,铝材如果有的话更好,

可以提供方案或者材料方案都行,如果需要技术转让费我可以跟领导商量是否能批

左右两侧颜色还不太一样

网友A:
发黑也有分亮黑和暗黑,国内的表面处理厂应该也能做的,我们的铝件外发加工经常做暗黑,也称亚光黑,亮黑也做过,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也有分亮黑和暗黑,国内的表面处理厂应该也能做的,我们的铝件外发加工经常做暗黑,也称亚光黑,亮黑也 ...

公司的网站资料,做过亮黑的产品的照片,价格能否发一份资料到1650702280@qq.com
也可以直接加我qq

网友B:
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发黑处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发黑处理吧

应该就是发黑。

网友:
钢材的话发黑 铝件的话黑色阳极氧化处理都可以吧

网友:
这是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工艺,只对钢材。

网友:
镀锌,黑色钝化

网友C:
镀黑铬也有可能

楼主(2017-06-20):
引用 网友C:
镀黑铬也有可能

多谢提醒

网友:
应该就是发黑处理

网友D(2017-07-26):
图片不清楚,但是钢材这种的话可以有:发黑,镀黑锌(污染),镀黑铬(重铬污染),电泳喷漆。。。
铝材,阳极氧化上色就好(手机壳),电泳也可以做,彩漆好像也可以。

至于技术转让费没有的,找下镀层处理厂问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不清楚,但是钢材这种的话可以有:发黑,镀黑锌(污染),镀黑铬(重铬污染),电泳喷漆。。。
铝材, ...

补充一个,物理气相沉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网站资料,做过亮黑的产品的照片,价格能否发一份资料到
也可以直接加我qq

我们公司在做一款识别类传感器,里面的有一个件就是要求铝合金发黑(镜面),我个人觉得发黑跟表面的粗糙度还有发黑工艺有关系,我们我供应商是苏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