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公差的来

楼主(2016-08-08):
单位:mm       长800,宽600,厚20  的一张板。长度800的公差是正负0.8   没有特殊要求。   供应商加工成 上边800.40  下边加工成799.80,请问各位大神,谁能告诉我这张板上下尺寸不一样,是否是合格的,举例说明合格的理由。
PS:答案一定要有证据或理由说明。

网友:
个人愚见,是正确的,上下两边都是长度,也都在公差范围内,只是上下尺寸不一导致左右不平行或与长度边不垂直,除非你左右的边要求平行度或者长度边与宽度边要求垂直度,才能说别人没加工好。如有错误,欢迎斧正。

网友:
你的尺寸范围在799.2~800.8MM,他现在做的尺寸在799.8~800.4。如果你没有标注其他形位公差啥的,你的这个板,加工商就做的还可以。你的这块板算是大板了,加工时不会没有一点误差,个人认为合格。

网友:
应该看形位公差吧?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
这样测量时不准的;要最左到最右(最大最小)尺寸在范围内才行!如果做成平行四边形呢?

网友(点评):
量对角就好了

网友:
公差范围之内,板尺寸 合格

网友:
如果垂直度在形位公差范围内,应该为合格。

网友:
应该量最大实体尺寸,量上下边的尺寸无意义

网友:
不能判定合不合格!测量方法不对!要以一边为基准;不能以一边的两个点为基准!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