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接头配置及压力调节

楼主(2016-08-08):
各位大侠,请教管路接头配置及压力调节问题。要求:高温泵泵出110℃的冷却液,充入某壶体中,控制流体压力0.35bar或1.6bar,
120S(30s--90s)循环一次,共8000次,以测试塑料壶体的性能。
本人对流体(除了非标气动)方便的接头、管路了解很少,

想请教各位,在满足耐温,防腐蚀等要求外,
整个管路用卡套接头+不锈钢管,还是用宝塔接头+硅胶软管,又或者用镀锌钢管?

想请各位从密封性、工作量、振动等方面给些指导。

另外,压力控制方面,暂时想用回流管路节流的方式来调节,用气动球阀来切换几个路径。
而用什么阀来节流?目前是选用DN8的闸阀,从闸阀定义上看是不合适的,但别无选择。
(补充,泵流量10L/min,扬程36米,功率120W,口径G1/4,壶体的入口内径6mm,出口10mm)

以上两个问题一并请教。请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6-8-19 15:57):
方案还是不成熟,有些迷茫了。
犹豫纠结中!

网友A:
什么泵?离心式的还是往复式的?

网友B:
压力不大,高温,有腐蚀,有振动。建议卡套接头+不锈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泵?离心式的还是往复式的?

谢谢关注。泵是叶片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不大,高温,有腐蚀,有振动。建议卡套接头+不锈钢管。

用气路中用的锁母接头+阻燃管,似乎也可以,这样布管简单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泵是叶片式的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塑料壶是空的还是已经有液体的?控制液体压力的目的是什么?最好有个示意图。
只有1.6bar的压力,什么管路都是可以的,为了方便制作连接,可以用软管。
叶片泵是定量泵,光靠阀门不能调流量,可以并联一条管路,接节流阀,回流到水箱。
切换路径建议用电磁换向阀。

楼主:
补充一下管路示意图。至于目的,当然是看壶体在这种条件下的强度,所以,试验结束后,会做跌落、耐振动等试验。
闸阀的目的是通过调节流量来调节背压,让液体以指定压力冲击壶体。壶体内开始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塑料壶是空的还是已经有液体的?控制液体压力的目的是什么?最好有个示意图。
只有1. ...

用电磁阀可能不行,压降太大,35kpa的背压调不出来,所以我准备用气动球阀。
至于旁路节流调压,没有适用的节流阀,液压的节流阀,起调压力就是MPa以上,
而我的要求才几十KP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磁阀可能不行,压降太大,35kpa的背压调不出来,所以我准备用气动球阀。
至于旁路节流调压,没有适 ...

1. 前面不是说球阀是切换管路的么?怎么又说调压。
2. 节流阀的原理类似于闸阀,没有起调压力之说,你说的MPa是公称压力吧
3. 示意图上看,闸阀放在管路中间位置不能调节出口流速,只是增加背压而已,要达到目的,可在出口安装可调流量的喷嘴

网友:
冷却液,自身具备一定腐蚀性,不适宜用镀锌钢管,时间长了镀锌层会掉,更何况内部还有长期运行的温度,用宝塔接头不合适,你这么长久(一次完整试验油22天时间)的带温试验不排除泄漏情况,不锈钢加卡套接头才合适。密封最靠谱
泵用磁力驱动离心泵较合适,磁力驱动无直接硬连接驱动,无泄漏,适合长久试验
压力控制方面,循环管路可以回路用背压阀来控压,也可以用气压作用于液体上来控制气压,气压控制的时候要注意液体加热方式。

网友(2022-10-18):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管路示意图。至于目的,当然是看壶体在这种条件下的强度,所以,试验结束后,会做跌落、耐振动等试 ...

请教下到底啥叫背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