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选型问题细节请教

楼主(2016-08-08):
       同步带选型一般都基于下面的功率转速表选取合适的同步带型号。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伺服电机为动力输入端带动同步带轮  伺服电机功率为1.5kW, 额定转速1500r/min,     但在实际应用中伺服电机的实际应用转速为1000r/min,恒扭矩输出方式运行。这时选同步带是不不能按 1.5KW  1000r/min 来选取同步带了。而是应该按1KW   1000r/min来选同步带。请大侠指教

补充内容 (2016-8-9 09:46):
个人觉得 6#  8#的解答很正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传递功率………

网友(点评):
大侠 你的回答太朦胧了

网友:
选大一点没有关系,选小了??

网友(点评):
就是想知道准确的方式 心里面有个底

网友:
伺服电机实际应用是在1000rpm,选同步带就是以这个速度选择;与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无关,转为额定转速是指在额定频率50Hz下的转速,而实际应用中的工作频率低于额定频率,即在1000rpm下工作的意思。

网友(点评):
大侠理解错了,我主要说的是低于额定转速工作时,功率的选取问题 1000r/min这个条件下 该选择1.5W 还是1KW 我个人觉得1kw 是正确的 想问问大家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 上面是我查到的资料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时,运行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速度正比增大 伺服电机的额电功率是个变值,伺服电机低速低功率,高速高功率”

网友:
电机直接驱动同步带?
当然应该以同步带的实际最高转速来计算。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我意思是 1000r/min下,功率应该按什么选取1.5或者1KW

网友:
电机额定转速1500转以下是恒转矩,长期运行1000转原则上是可以按照1Kw计算,但是建议按照1.5Kw计算,安全系数大一些。只是不明白,既然长期用1000转,为什么不选额定转速1000转的电机?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我只是举一下例子,确定一下选型标准

网友(点评):
大侠解答 是正解

网友:
按我的经验,这些值其实就是折合到皮带的最大受力。
最大受力,那个表格,其实是按照9550那个公式算出最大扭矩,然后按合理的半径范围推出受力

你不信的话,按照完整的计算过程,看看选出来的皮带受力是不是跟这个表格基本一致的,其实跟那个皮带功率转速详细表格也是一致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对,同步带所能传递的功率是以带所能承受的拉力为依据来确定的。但是大侠 “看看选出来的皮带受力是不是跟这个表格基本一致的” 没太理解,算出来的受力和表格怎么比较,不是太明白

网友(点评):
传动容量表上有带轮直径、功率、转速,你可以根据扭矩算出个拉力 我的回答没正面回复,不大好,我是想说你一开始就该从实际负载去选电机,然后乘安全系数,再选一个对应的电机功率。 皮带如果超负荷运转

网友:
因为是恒扭矩模式,所以你按1000rpm,对应1KW是对的。然后你根据你实际的运行工况,比如启停次数,运行平稳,等放好余量,再选择型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正是我需要的答案

网友:
不是按电机功率来选的吧,是设计功率来选的,设计功率=传动名义功率*载荷修正系数

网友(点评):
谢谢啦,抱歉,这个我没说全,我是说最原始的名义功率按哪一个取 1.5 kw还是1kw 载荷修正系数按1.1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