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尺寸标注小技巧

楼主(2016-08-08):
自动标注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用“模型项目”生成的尺寸还可以将工程图中的尺寸修改同步到三维模型。但是有的人会因为无法控制他的显示类型和它排布杂乱无章而觉得这个功能很鸡肋。实际上以上两个问题都是很容易控制的。
按大类分可以通过属性面板来控制显示

如果是想控制单个尺寸在工程图中使用“模型项目”时是否显示,则是在三维模型的尺寸对话框中,点选如下图的按钮

控制尺寸分布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是在“模型项目”的属性面板中去掉“在草图中使用尺寸放置”的勾选,当然这时你的草图上的尺寸分布就不能乱七八糟的;

第二个是生成尺寸后,框选尺寸,将鼠标移动到弹出的“尺寸调色板”图标会自动弹出对话框,点击自动排序就可以

在调整智能尺寸位置时,尺寸上有三处可调

标记1处,可以重新选择附着的边线;标记2处,可以反转箭头;标记3处可以调整尺寸显示位置。

局部放大图如何标注尺寸
首先标注好所有尺寸,再使用局部视图工具连着图形和尺寸一块截取

先点击尺寸线的右边,右键,选择“隐藏尺寸线”

再点击剩下的延伸线,右键,选择“隐藏延伸线“

快速寻找虚拟交点,以前是按ctrl键,选中两个边线,再使用草图点工具,在2014版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查找交叉点工具。

在为一些包含圆角的产品标注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虚拟交点以标注产品的最大外轮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找到虚拟交点。激活智能标注→右键点击需要相交的边线→选择“查找交叉点”→点击另一条边线。这样就可以找到两个不相交直线的虚拟交叉点

网友:
不好用的

网友:
不喜欢用自动标注。
手动标注可以再次检查零件设计
我一般按零件功能和加工工艺顺序标注,加工符号随尺寸线走,突出重点,工艺安排合理。工人也更容易理解。
虽然有时候粗心掉尺寸,但是重要尺寸不会掉。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用CAD制图了,

网友:
自动标注后续还要手工调整的。

网友:
还有一点,关键尺寸的公差可以在三维模型中就定好,方便设计交流,再用“模型项目”导入到工程图,就不用再去翻公差表格了

网友:
实际上是把工程图中的设计思维转换到了建模的流程当中,很多老工程师还是不适应这样的设计方式

网友A:
2014里没有自动排序这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里没有自动排序这一选择

2013版就新增了这个功能了,怎么2014版反倒没有,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