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车爪子

楼主(2016-08-08):
       数控机床爪子用久了会有磨埙,如何去车爪子哪,为什么我车的爪子有是几个丝的跳动, 用一个外圆光过的料,放在爪子的后一个齿上,加紧,然后去车爪子,可后来车完试车之的时候,有十多个丝的跳动,为什么,
       我方法不行吗,是手动卡盘那种

网友:
如果车的没有问题的话,应给就是机床卡盘有问题

网友:
你最后一齿夹住,三爪卡爪肯定成锥度,把工件拿掉,修出来的爪子前小后大。

网友:
用多久了,卡盘本体磨损,不是车爪子就能解决的

网友:
原因可能有好几个,如:
卡盘的安装精度差,卡爪长时间使用精度降低;
工件加紧时注意夹紧力要均匀;
主轴轴承间隙大;
夹头跳动不均匀。

网友:
放在爪子的后一个齿上  这一步有问题   不能放到太靠后  不然车出来 还是带锥度的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2018-10-26):
夹后量个齿,不能用太大的力夹。需修一个小锥度出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9-01-09):
教你个车爪的方法。在爪的外端面一公分处焊一个螺母,每个都焊,再车个外圆90,内圆75,厚5的环,爪装上,卡住环,再修就行了。最好自制个麿头,装在刀杆上磨,每次10丝的磨量。磨到三个爪都见光。还有一点,要从内往外麿。这样爪会出现内大,外小的现像,卡活就会越卡越紧。还有你说会出现跳动,是因为卡盘本身出现麿损,以后装爪的时候,记得修的时候1号爪装在哪个孔,干活的时候还装哪个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