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指点,安装哪版solidworks?

楼主(2016-08-08):
各位大师,我的电脑是32位的联想G460,手贱按提示升级成了win10,之前按的sw13版本,不能用了,也卸载不了。我想问两个问题,1.我怎么才能把现在不能用的sw13版完全卸载掉;2.我现在这种情况,能安装哪个版本的sw?求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系统重装64bit的 win7
然后转sw2014或者更高,最好装和你公司同版本的,后期转换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重装64bit的 win7
然后转sw2014或者更高,最好装和你公司同版本的,后期转换方便点

我的电脑是32位的,不能装64位的win7吧?win10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呢,不详换回去了。就是,在32位win10的环境下,我还能按SW吗?按哪一种的?

网友:
如果你内存大于4GB,建议你安装64位windows系统,可以更快的运行3D软件,和多任务处理
和电脑其它硬件有关没关系的
如果你坚持要在32位系统下装sw,那么最高只能装32bit的 solidworks 2014了,后面sw就不支持32位才做系统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重新安装windows的32位,如win8或win10的32位,再安装你原来使用的sw2013版;如果你电脑内存达到4G或以上,建议用Win10的64位,再安装最新版本的sw。电脑是没有限制在32位的,关键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