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低转速时候,振动大,高转速时候振动小呢?谢谢

楼主(2016-08-08):
为什么低转速时候,振动大,高转速时候振动小呢?谢谢

网友:
请明确设备,没看明白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转速越高振幅越小。

网友:
转速低,不平衡性比较明显,转速高了之后,相应的情况会减小。
轴承或者的径向圆跳动不好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好象是转速低时的震动频率是固有频率震动就大,比如洗衣机甩干刚启动震动大,转速高之后,震动就很小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低速时刚好对应了固有频率引起共振了,等到转速提高以后共振现象消失,震动就小了

网友:
转速高的时候平衡性更好。

网友:
步进电机

楼主:
转速高的时候平衡性更好。?麻烦朋友解释下,谢谢

网友B:
所受的离心力方向不同吧,我猜的,刚启动的时候离心力斜向下,合力为轴向力,高速旋转时离心力方向都在一个平面内相互抵消吧

网友(点评):
如果排除接近固有频率的共振,层主所说的原因应是主要因素,不过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应为低转速离心力小,重力叠加进去之后不平衡较明显,高转速时离心力较大,重力叠加进去波动也不会很大。

网友C:
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回答到点子上。

这是振动力学问题。看你第一jie固有频率在哪个点上。当受迫振动频率,慢速,接近这个频率,振幅就大,跨过去,就小了。
去读振动力学,这个论坛现在大部分人不懂,会误导你,小部分明白人,有的已经走了,有的看见了也不搭理你。唯有你自己去自己学习能救自己

网友(点评):
主轴的振动问题,不能单单考虑单轴振动,要考虑到整个系统的振动响应,我知道的,建立正确的模型,上有限元,优化,不在于找最小的点,在于找振幅能够在误差范围内的点,调校太难了,经验问题,我这种菜B就不献丑了

网友:
驱动频率和固有频率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振动功率一定时,频率增大必然振幅减小。

网友(点评):
献丑了,请教,何为振动功率,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

网友(点评):
希望层主可以明示一下,你这句话啥意思。真没看懂 我应该是读书没到位,连振动里最基本的问题都不知道。哈哈。

网友:
共振问题,有模型的话,导入ansys等进行下模态分析。

网友:
离心力、向心力的问题了

网友:
原因众多需逐一分析

网友:
LZ的问题其实是有背景的。有的是低速震动大,但还有的反之。主要看是不是脉冲式工作的。比如活塞式发动机就是脉冲式工作。

网友:
临界转速:

网友:
那就是你的系统的固有频率比较低,越过共振的固有频率后的高转速震动自然就小了

网友:
可能低速时电机与设备形成共震,如果是这样,要避免电机在此低速下工作。

网友:
这是个伪命题!

楼主:
麻烦朋友告诉下书名及出版社,非常感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朋友告诉下书名及出版社,非常感谢啊

机械设计(第四版),邱宣怀,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25页。
下载地址:http://www.xuetutu.com/soft/sort011/sort040/40169809.html

网友:
问题不明确,不是所有都这样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个线性过程

楼主:
这书编写非常详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高的时候平衡性更好。?麻烦朋友解释下,谢谢

想一下老式的洗衣机甩干桶,是不启动的时候特别晃,转起来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受的离心力方向不同吧,我猜的,刚启动的时候离心力斜向下,合力为轴向力,高速旋转时离心力方向都在一个 ...

就想表达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受的离心力方向不同吧,我猜的,刚启动的时候离心力斜向下,合力为轴向力,高速旋转时离心力方向都在一个 ...

网友:
低转速时刚好在机器的固有频率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回答到点子上。

这是振动力学问题。看你第一jie固有频率在哪个点上。当受迫振动频率 ...

见过小日本调校机床主轴的震动,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是不停的在试,找震动最小的那个点,不知道大侠可否有一种一次就能找到最小振动点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回答到点子上。

这是振动力学问题。看你第一jie固有频率在哪个点上。当受迫振动频率 ...

P=Fv=mav
a和v都是位移对时间的导数。
而位移函数可以按三角函数展开。为简单起见,假设其为x=x0cos(wt),其中x0和w为常数。
你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
共振带,我家洗衣机有时就这样

网友:
机械最难搞的就是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低速时刚好对应了固有频率引起共振了,等到转速提高以后共振现象消失,震动就小了

有道理

网友:
建立振动微分方程可以求出来其各阶共振频率,绕过共振点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在旋转过程中  其他物理量有随转速的变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受的离心力方向不同吧,我猜的,刚启动的时候离心力斜向下,合力为轴向力,高速旋转时离心力方向都在一个 ...

如果会计算的话,应该计算一下:机架的固有频率,再计算一下旋转轴的固有频率,如果在低速旋转时,没有避开机架的固有频率,二个物体的固有频率相同时,就会产生共振现象。
       解决办法:如果应提高机架的固有频率,就减弱机架刚度。
                        如果应减小机架的固有频率,就加强机架刚度。
不过机械振动学,是一门比较难的课程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受的离心力方向不同吧,我猜的,刚启动的时候离心力斜向下,合力为轴向力,高速旋转时离心力方向都在一个 ...

他这个是范范而谈的,针对具体情况或者手算,或者用软件做模态分析,先排除共振的影响。层主有兴趣的话了解一下模态分析的原理,就直接这样百度就行,即使搞不懂理论计算,对定性的分析问题也有一定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