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设计基础--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动作图

楼主(2016-08-08):
我认为,一个凸轮机构的设计依据是:1,机构运动的时间节拍;
2,机构运动的行程或角度。
如果上述要求不明是无法进行凸轮机构的设计,当清楚这两点要求后,下一步是机构的初步设计。
1,估算采用何种凸轮机构(直动或摆动);
2,草绘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从0-360度内分配升程回程;
3,设计凸轮机构,反复验证的动力及运动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如凸轮的运动曲线,凸轮压力角,最小滚子直径,弹簧是否浮起,当弹簧失效或断裂时机构是否干协撞机等因素);
4,各凸轮机构设计完成后,绘出总的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以便进行装配及调试。
因此,动作循环图凸轮机构设计的基础之一,如果不了解这点,不能从全局理解凸轮设计的根本要求。

照片是正在使用的一台机器的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此机器共用13个凸轮机构。说明:
1,INDEX是分度凸轮,0度开始移位,90度到位,其余角度静止,也就是说动静比是90:270;
2,机器转速是25转/分钟,每个凸轮机构也是同样的转速;
3,表中从左往右分别是,a,机构图号及动作含义;b,行程;c,机构示意图,图中标有凸轮最大直径,摆臂关键半径参数,d,升程回程及静止的角度。

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

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

  • · 凸轮|主题: 4, 订阅: 1

楼主:
附上运动循环图表中的部分凸轮机构图纸。

凸轮机构图1

凸轮机构图1

网友(点评):
没在CKD干过,是他们的老图纸,故此作例子。

网友A:
楼主的图都是摆动件,看来摆动用的比较多啊。我看了很多案例,也几乎都是摆动的。

有的还用了二级摆杆放大,这有什么优点吗?用一级摆杆传动链不更短一点?零件还少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运动循环图表中的部分凸轮机构图纸。

很久没有看到,老腰大侠发类似的主题了,我很想知道凸轮与滚子莫一时刻接触应力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一般是软件可以自动算出来的,可以试试机械版的cad或者camtrax

网友:
不怎么能看清啊

网友:
没设计过凸轮机构,长长见识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有看到,老腰大侠发类似的主题了,我很想知道凸轮与滚子莫一时刻接触应力应该怎么计算,

滚轮一般采用凸轮随动器,硬度及寿命有保障;盘形或圆柱形一般采用45或40Cr材料,热处理是调质+轮廓高频淬火50-55HRC;凹槽形一般采用球墨铸铁材料+淬火。
滚子与凸轮的接触应力按赫兹公式计算,建议高速重载时计算,一般经验按上述要求是足够的。
凸轮机构的设计参考书建议看刘昌棋的《凸轮机构设计》,书中讲得规范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滚轮一般采用凸轮随动器,硬度及寿命有保障;盘形或圆柱形一般采用45或40Cr材料,热处理是调质+轮廓高频 ...

我们的凸轮材料是38CrMoAl,处理是调质加渗氮。

网友(点评):
你们的凸轮是分度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都是摆动件,看来摆动用的比较多啊。我看了很多案例,也几乎都是摆动的。

有的还用了二级摆杆放 ...

以下情况时用二级摆杆:1,当驱动源与工艺行程端较远时;
2,当凸轮的升程需要放大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滚轮一般采用凸轮随动器,硬度及寿命有保障;盘形或圆柱形一般采用45或40Cr材料,热处理是调质+轮廓高频 ...

老腰大侠,我现在学习凸轮加工,主要是如何利用已经生成的方程曲线生成CNC代码。这个代码可能需要采用拟合等步长来实现数控加工,与磨销。不知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主要是磨销方向的资料,也就是非圆曲线磨销。

网友(点评):
对不起,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点评):
好像要会宏编程,你查一下编程手册,在输入函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腰大侠,我现在学习凸轮加工,主要是如何利用已经生成的方程曲线生成CNC代码。这个代码可能需要采用拟 ...

那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感觉还行,不知你看怎么样,这个是讲磨削的资料

我感觉这个我还不会写这个程序。

网友(点评):
我只是一个画图工,不懂加工呀,请明白的大侠说一说。

网友(点评):
看来,我们研究理论曲线的是蛮多的,但是研究加工的却少只又少啊,现在大部分都是停留在理论研究是,至于工艺这块很少有人搞。

网友(点评):
因为有了加工中心,加工是没问题的,不要说这种凸轮,更复杂的凸轮如分割器用的分度凸轮,要用专门的机床加工。

网友(点评):
只知道按一定精度把离散化的数据点给编程师傅~~~然后东西就磨出来了^_^

网友(点评):
目前加工中心加工轮廓线速度只有不到5米每秒,而有些凸轮从动件的线速度大于加工中心,由于编程速度是恒定的,凸轮轮廓曲线速度不是恒定的,加工出来的轮廓存在轮廓误差,目前编程软件还没有针对凸轮轮廓编程。

网友(点评):
所以就有专门研究轮廓编程的的方法,加工一般的凸轮轮廓是没有问题,线切割就可以搞定,但是速度要求的的轮廓,就不怎么理想了。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加工的高速凸轮表面粗糙度能做到0.8,至于轮廓是否按要求加工,可以检测的。但更大的问题是设计运动曲线是否合理。

网友(点评):
恩是的,我们需要做到三者结合起来,那就非常好了,一个是设计曲线,一个是加工工艺,一个是编程工艺,下一步就做编程工艺,这一步知识太少,很难搞。

网友(点评):
@阳光MAN 凸轮精度跟加工的线速度有什么必然联系吗?高速凸轮也能低速运转~~所以没理解你的困惑~~~我们一般都是@老腰这样的理解。

网友(点评):
我不是说高速凸轮不能用在低速上,我的意思是如何设计高速凸轮的加工CNC程序,只有合格的程序才能加工优良的轮廓曲线代码。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你看上面这个资料里面的内容了没有,上面不是说的蛮清楚的啊。

网友(点评):
阳光MAN,凸轮磨削时不是可以直接导入CAD?

网友(点评):
懂你的意思,因为磨床输入的离散数据是有限的。800个点、1000个点~~每个磨床都不一样。这样就导致离散化的坐标数据不可能无限多。当砂轮直径较大时就需要插补计算了~~~而插补的值跟理论轮廓偏差就是你要研究的东西。

网友(点评):
@老腰,直接导入cad也是没用。机床还是要把cad图形离散为数据点。

网友(点评):
@阳光MAN 记得我以前请教过你圆柱凸轮的加工程序吗?我的理解是设计者提供理论计算的数据(并按一定精度离散化)。然后CNC编程的人是拿这个数据直接编程,还是要再做些"计算",现在的理解就需不需要插补计算后再

网友(点评):
需不需要把理论数据插补计算后再编程~~然后当时那篇讨论帖就这种歪掉了^-^

网友(点评):
感觉CAD图形是另一种形式的“插补”——尽可能多的点构成理论曲线,但两点之间实际上然是是“直线”。Cad的好处就是,取点的精度可以很高,很高。。。

网友(点评):
老腰大侠,凸轮程序一旦设计好没救直接输入CNC,不在经过第三方软件处理,所以我认为这步非常重要,

网友(点评):
hoot6335 大侠你好,我之所以说计算CNC磨削程序,就是考虑做数控编程的人不懂计算凸轮程序,因为这样不是一般人会做,所以有必要自己设计计算CNC程序,不管是直线逼近拟合,还是圆弧拟合,直接输入CNC系统进行加工。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1.让砂轮变小,2.让机床可接受的数据点尽可能多。磨床的“步进”越小,越逼近理论数据。就像求极限,无限逼近。“插补”实际上是另外一种逼近的方式。话说,你研究这个感觉会把你废掉^-^

网友(点评):
我研究这个只是适用而止,不会出现无法收手状态,这个需要一个时间,快的话就只有一年的时间。当然是业余时间,有空时候搞搞,

网友:
这是真正的机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腰大侠,我现在学习凸轮加工,主要是如何利用已经生成的方程曲线生成CNC代码。这个代码可能需要采用拟 ...

分度凸轮磨削照片2张,曲线是修改正弦曲线,专门的加工设备。

分度凸轮磨削1

分度凸轮磨削1

分度凸轮磨削2

分度凸轮磨削2

网友(点评):
老腰大侠这个是你们公司的设备吗?

网友(点评):
这个圆柱分度凸轮,凸轮槽宽,刀具是等于槽宽,还是小于槽宽,

网友(点评):
去台湾客户参观时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分度凸轮磨削照片2张,曲线是修改正弦曲线,专门的加工设备。

分度凸轮工作状态

分度凸轮工作状态

分度凸轮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凸轮材料是38CrMoAl,处理是调质加渗氮。

不是,我们的凸轮是自己设计,自己用。只是用于带动连杆之类的零件

网友(点评):
好材料+好的热处理,成本稍高,你们做200直径的凸轮成本要多少?

网友(点评):
好材料+好的热处理,个人觉得成本稍高。另,我们做200直径12厚的盘凸轮成本约150元,你们这大概去到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们的凸轮是自己设计,自己用。只是用于带动连杆之类的零件

我们不做盘形凸轮,我们只做圆柱凸轮和平面凸轮,都是那种开槽限制运动的,一般一个直径500厚100的圆柱凸轮成本大概一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不做盘形凸轮,我们只做圆柱凸轮和平面凸轮,都是那种开槽限制运动的,一般一个直径500厚100的圆柱凸 ...

什么机器要这么大的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要这么大的凸轮?

流水线上的

楼主:
发一份烟草包装机的传动原理及其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有兴趣的朋友观看,请留意,此机效率是300包/分钟,也就是300rpm转速。

6000型横包机传动原理1

6000型横包机传动原理1

楼主:
同上。

6000型横包机传动原理2

6000型横包机传动原理2

网友(点评):
此处凸轮都是采用开槽盘形凸轮,凸轮与驱动轴采用90度切向键联接。

楼主:
同上。

6000型横包机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1

6000型横包机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1

楼主:
同上。

6000型横包机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2

6000型横包机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2

楼主:
同上。

6000型横包机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3

6000型横包机凸轮机构动作循环图表3

网友(点评):
不错,下载来看看,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凸轮自动机。

网友:
学习下张张知识

网友:
虽然工作上用的比较少吧

网友A:
楼主这是一本什么书?貌似是讲烟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一本什么书?貌似是讲烟草的?

<<卷烟包装设备>>

楼主:
对于一台机的所有凸轮机构来说,从设计之初就需要根据工艺要求安排静止、升程、回程角度,如果一个凸轮机构里混合有气缸动作,同时将气缸伸出缩回的角度也要安排进来;作好整机的初始循环动作图表后,再进行各个凸轮机构的设计,期中可能碰到压力角、加速度过大等问题需要重新调整凸轮的角度时,此时再调整循环动作图表,如此反复直到附合要求。
当使用摆动凸轮机构且是弹簧回复时,要注意弹簧断裂产生撞机的可能,有此可能需要改变摆臂的支点位置或滚子接触凸轮的方向。

网友(2018-03-29):
我也是在日本公司,类似这样的凸轮比较多,没搞懂设计方法

网友(2018-10-17):
工作中没涉及到凸轮机构,值得学习下

网友(2018-11-17):
凸轮的动作时序和摆件的行程控制图,可以用这张图把所有的凸轮结构画出来。如果要用到凸轮控制最好先画一张这样的图。几十年历史的设备依然跑的很溜,零件一个没坏,坏的都是电气用品和气缸之类的

网友:
正解!讲的正确,详细,可惜现在能设计凸轮的人很少,很多工程师时序图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