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leak tested 好不好做

楼主(2016-08-09):
最近接到一个产品要求报价
技术要求里有leak tested要求(见附图红框)
我这半桶水翻译过来:100%泄露测试,液体压力32bar,保持5-10分钟,根据图纸0778 图A方式(见附图)
但是没有说5-10分钟允许泄露多少,我查了一下发动机缸体泄露测试,气压是0.2Mp,液压是5Mp,泄露量好像是15Ml/min
泄露量倒不是关键,主要是这个件壁厚只有5.5(比发动机缸体厚度要薄多了),高度有198,按图A方式测试,恐怕还没试压工件已经被压扁了
还有一个这么薄的铸件(壁厚内外都不加工),难免会有小的气孔之类,这么高的压力下能不漏吗?
还请了解泄露测试的大侠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A:
围观。这个产品是什么做出来的?压铸铝还是锌合金?一点筋位都没有,拔模角也没有,后续机加工+珩磨过?

网友:
产品如果不能承受压力,如何做测试?

网友B:
图A的意思是需要上下面密封,不是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这个产品是什么做出来的?压铸铝还是锌合金?一点筋位都没有,拔模角也没有,后续机加工+珩磨过?

上面这个图只是泄露测试示意图
还有其他结构,有的也只是一些把手,大部分壁厚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是铸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A的意思是需要上下面密封,不是压住。

上下是密封的意思,但是水没有充满之前,桶壁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
还有这么薄的铸件,容易对火,即使有显微缩孔,这么大压力下都会渗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下是密封的意思,但是水没有充满之前,桶壁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
还有这么薄的铸件,容易对火,即使有 ...

铸铁是离心铸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是离心铸造的?

我们这不是离心铸造,桶壁还有其他一些结构,这里没有显示完全
铸造我不太懂,不过觉得离心铸造不一定合适。
就是觉得这么高的压力,这么薄的壁厚,而且这种测试方式,有点不好保证成品率
因为要求100%泄露检测

楼主:
其实产品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试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就知道

大侠试过吗?
现在是报价阶段,接了这个活万一不行,不就亏大了

网友C:
内部往外压压不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往外压压不扁的

问题是内压没有达到之前,上下面就要压紧,要不然压力怎么增加
这是上下面要有压力,但是还不能把工件压变形,这是个难题啊

网友(点评):
上下扣住呀,不用上下压住。

网友(点评):
上下扣住B形式,另外一种测试用B形式,泄露测试必须用A形式

网友:
密封垫贴产品     加限位   5MP液压是压住密封圈不被内部气压反推密封垫推开。个人理解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