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零件走一遍热镀锌流程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6-08-09):
今天接到一个奇葩的任务,型钢的铁架,上面焊接的螺母和卡口都是304不锈钢的,这样的组合如果热镀锌的话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么?
懂热镀的大侠速速现身解救小弟出苦海吧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感觉原则上没什么问题,要么就是附着力不行,有开裂脱落啰。反正防锈的目标总是可以达到呀。

网友:
红色框内是不锈钢的,管子是碳钢的,碳钢和不锈钢焊接后再整体热镀锌。不锈钢走遍热镀锌就相当于做了遍钝化。因为不锈钢表面锌层根本镀不上,即使出锌池表面有积锌层蹭两下就会掉。

网友(点评):
要是电镀呢?

网友:
估计原先仅仅考虑局部防锈,后来改主意了,要做整体。有点乱。

网友:
主要是提高焊接部位的防锈能力,焊接时这些部位都氧化了,重新电镀一遍。

网友:
主要是提高焊接部位的防锈能力,不锈钢焊接造成贫铬也容易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