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升降机构

楼主(2016-08-09):
一个60kg左右的门,高1600,宽1500,要做成上升门,大约上升1500就可以了,问一下用什么机构好?性价比越高越好

楼主:
第一次发帖,求顶一下

网友A:
齿轮齿条,链轮链条,钢丝卷绕,弹簧……我乱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链轮链条,钢丝卷绕,弹簧……我乱说的

有具体方案不?

网友:
电机,链轮,链条加钢丝绳,配重块,钢丝惰轮,开关控制或PLC控制,行程开关

网友:
那你要求的速度与精度了,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利用钢丝卷绕,本人最近做的一台设备采用的是钢丝卷绕,结构简单,控制方便

网友:
电动葫芦牵引

网友:
不是有好多工厂的大门,楼主可以看一下;1.5米高,链条就可以了

网友:
剪叉式升降机

网友:
空间够的话做个配重吧,安全又节能、

网友(点评):
配重安全吗?万一钢丝绳断了……想想就害怕

网友(点评):
60公斤,一点点小,哪那么容易断。考虑经济性的话,配重应该是最安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