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供应商过程审核5y应对

楼主(2016-08-09):
问题描述:供应商派人来公司进行生产过程审核,开出问题项“超探人员有二级资质,但缺乏现场检测经验,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培训以增强检测经验及能力”
让我们通过5y来回答他的问题。但我们只通过1st Answer就进行不下去了,1A的回答是“原有有经验的超探人员离职,由新取证的员工接替,由于在岗时间短,缺乏现场经验”,下面该如何回应?还有应急措施该如何回答?完全一片懵逼。。。

网友A:
你这个答复仅仅是对现象的再复述,而不是原因分析,原因应该是检验人员培训不到位,生产方面的资源配置不全面造成的。
解决方案:1、超探部分聘请外部有经验的人员来帮忙做,或者委外进行;2、加强目前人员的培训,增加其实际操作经验。
不知道是产品还是原材料,原材料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超探检验报告。

网友:
我百度后才知道超探的意思---超声波探伤

网友:
5WHY从三个层面来实施:

一、为什么会发生?从“制造”的角度。

二、为什么没有发现?从“检验”的角度。

三、为什么没有从系统上预防事故?从“体系”或“流程”的角度。

每个层面连续5次或N次的询问,得出最终结论。只有以上三个层面的问题都探寻出来,才能发现根本问题,并寻求解决。

经典案例
丰田汽车公司前副社长大野耐一曾举了一个例子来找出停机的真正原因

★问题一:为什么机器停了?

答案一:因为机器超载,保险丝烧断了。

★问题二:为什么机器会超载?

答案二:因为轴承的润滑不足。

★问题三:为什么轴承会润滑不足?

答案三:因为润滑泵失灵了。

★问题四:为什么润滑泵会失灵?

答案四:因为它的轮轴耗损了。

★问题五:为什么润滑泵的轮轴会耗损?

答案五:因为杂质跑到里面去了。

经过连续五次不停地问“为什么”,才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在润滑泵上加装滤网。

如果员工没有以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来发掘问题,他们很可能只是换根保险丝草草了事,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5why分析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步骤

第一部分:把握现状

★步骤1:识别问题

在方法的第一步中,你开始了解一个可能大、模糊或复杂的问题。你掌握一些信息,但一定没有掌握详细事实。

问:我知道什么?

★步骤2:澄清问题

方法中接下来的步骤是澄清问题。为得到更清楚的理解,问:

实际发生了什么?

应该发生什么?

★步骤3:分解问题

在这一步,如果必要,需要向相关人员调查,将问题分解为小的、独立的元素。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知道什么?

还有其他子问题吗?

★步骤4:查找原因要点(PoC)

现在,焦点集中在查找问题原因的实际要点上。你需要追溯来了解第一手的原因要点。问:

我需要去哪里?

我需要看什么?

谁可能掌握有关问题的信息?

★步骤5:把握问题的倾向

要把握问题的倾向,问:

谁?

哪个?

什么时间?

多少频次?

多大量?

在问为什么之前,问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

第二部分: 原因调查

★步骤6:识别并确认异常现象的直接原因。

如果原因是可见的,验证它。如果原因是不可见的,考虑潜在原因并核实最可能的原因。依据事实确认直接原因。问:

这个问题为什么发生?

我能看见问题的直接原因吗?

如果不能,我怀疑什么是潜在原因呢?

我怎么核实最可能的潜在原因呢?

我怎么确认直接原因?

★步骤7:使用“5个为什么”调查方法来建立一个通向根本原因的原因/效果关系链。

问:处理直接原因会防止再发生吗?

如果不能,我能发现下一级原因吗?

如果不能,我怀疑什么是下一级原因呢?

我怎么才能核实和确认下一级有原因呢?

处理这一级原因会防止再发生吗?

如果不能,继续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原因。在必须处理以防止再发生的原因处停止,问:

我已经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了吗?

我能通过处理这个原因来防止再发生吗?

这个原因能通过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因/效果关系链与问题联系起来吗?

这个链通过了“因此”检验了吗?

如果我再问“为什么”会进入另一个问题吗?

确认你已经使用“5个为什么”调查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

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问题会到达顾客处?

为什么我们的系统允许问题发生?

★步骤8:采取明确的措施来处理问题

使用临时措施来去除异常现象直到根本原因能够被处理掉。问:

临时措施会遏止问题直到永久解决措施能被实施吗?

实施纠正措施来处理根本原因以防止再发生。问:

纠正措施会防止问题发生吗?

跟踪并核实结果。问:

解决方案有效吗?

我如何确认?

为什么一为什么分析法检查清单

为确认你已经按照问题解决模型操作,当你完成问题解决过程时,使用这个检查清单。

5WHY分析法询问与回答技巧
?
通常情况下,在询问为什么的时候,因为是发散性思维,很难把握询问和回答者的在受控范围内。

比如:这个工件为什么尺寸不合格?因为装夹松动;

为什么装夹松动?因为操作工没装好;

为什么操作工没装好?因为操作工技能不足;

为什么技能不足?因为人事没有考评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5Why分析中,经常发现。

所以,我们在利用5Why进行根本原因分析时,一定要把握好一些基本原则:

1)回答的理由是受控的;

2)询问和回答是在限定的一定的流程范围内;

3)从回答的结果中,我们能够找到行动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答复仅仅是对现象的再复述,而不是原因分析,原因应该是检验人员培训不到位,生产方面的资源配置不全 ...

谢谢,我们最终的解决方案也是像你说的那样,但是我们自己的5y过程我总感觉没说到点儿上

网友A: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分解到第三个why就到底了,实际应用中不一定非要分析5个层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why分析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步骤

第一部分:把握现状

谢谢albert.tang老师的解答,因为我才刚开始接触这类分析方法,提问题基本上都跑偏了,请问是否有什么训练教程之类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分解到第三个why就到底了,实际应用中不一定非要分析5个层次的。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到5y,很多问题都问的没有技巧,有时候10个y都问不到点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最终的解决方案也是像你说的那样,但是我们自己的5y过程我总感觉没说到点儿上

是没说到点上么?呵呵,往往说到点上的事情都要改进,如果不好改进,或者需要花钱花精力改进的事情,估计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原因大家应该都能分析到位的,就看愿意不愿意分析了,或者故意不说到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albert.tang老师的解答,因为我才刚开始接触这类分析方法,提问题基本上都跑偏了,请问是否有什么训 ...

请查看附件培训资料。

网友(2018-05-12):
好一个5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