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示万向接头

楼主(2016-08-09):
谁见过这样的万向接头,有项目需要。进口或国产的均可。质量必须要!

网友:
手册上有

网友:
传动轴上的件

楼主:
谢谢各位,本次用法只需要两头带法兰的接头,不需要中间的连接轴。重要的是能提供厂家或品牌。质量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本次用法只需要两头带法兰的接头,不需要中间的连接轴。重要的是能提供厂家或品牌。质量很重要。

你想要多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多少件?

数量不多,但质量要求高。谢谢

网友A:
具体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求是什么

有品牌的话,我们可以自己选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品牌的话,我们可以自己选型

没有具体的品牌,你可以搜传动轴或万向联轴器。
我们厂就做这个,只是类型少,不一定合适,所有想知道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
标准联轴器

楼主:
没有合适的产品吗?顶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具体参数

网友:
这个是大型传动上用的,我这边生产厂家很多,有的是跟世界知名厂家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