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2016-08-09):
T值大于外径的C值,安装的时候内圈外圈都要压住吗?

网友:
最好上图,看你的具体安装方式,不一定都要压住,一般是一个压住,另外一个不压也可以。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的安装,外圈由安装孔的孔座的一边限位,内圈由轴的另一边限位。

网友:
可以使用轴承电加热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