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滚珠丝杠压紧工件

楼主(2016-08-09):
图1

图1

图为借用别人的大致情况相同,有一客户提出利用伺服电机滚珠丝杠带动压紧机构向下运动来压紧工件使其不会晃动,不知是否可行,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工况:工件在托盘上随滚道运行,到达工位后顶升顶起托盘(顶起托盘后工件会有倾斜的可能),伺服电机滚珠丝杠带动压紧机构向下运动压紧工件

网友A:
你担心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担心什么问题呢?

担心会对丝杠和电机造成损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担心会对丝杠和电机造成损害

多心了。伺服压机都是用电机带动滚珠丝杆来输出力和位移的,只要电机和丝杠合适,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不好,这个压紧力是向下的,也是作用于丝杆和电机主轴,加速主轴轴承和丝杆支承轴承的损坏。

网友B:
用丝杠加伺服的道理在哪里?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C:
我感觉不好,在压紧的时候,电机还是需要提供力的,而此时电机不能转动,这样的话,电机会被烧坏。    另外,压紧机构会造成丝杆的磨损。很快的磨损。(除非压力不大)。   用丝杆和伺服电机太浪费。  有气缸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丝杠加伺服的道理在哪里?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供应商的领导要求设备做成全柔性的,便于以后换形用,有不同高度的工件

网友(点评):
液压缸,气缸都可以,用丝杠去压,确定伺服不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不好,在压紧的时候,电机还是需要提供力的,而此时电机不能转动,这样的话,电机会被烧坏。    另外 ...

谢谢你的回复,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种做法,能给出个确定的利弊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心了。伺服压机都是用电机带动滚珠丝杆来输出力和位移的,只要电机和丝杠合适,就没有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感觉电缸跟这应该还是有点区别的(没有认真研究过)

网友:
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压紧机构,添加压簧之类的或者添加缓冲器,一定要硬接触吗?

网友:
只要电机和丝杠合适,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很好,丝杠磨损太厉害,而且丝杠的成本也很高的

网友:
用可调行程气缸会不会更简单

网友:
  滚珠丝杠单侧固定安装这种结构一般只用于提升机构上,即使你用了滚动导轨可轴向力还是会对丝杠有一个“压杆稳定”问题,还有就是楼上社友提到的在压紧时丝杠是停止转动的,那么这时电机的工况考虑到了没?退一步说这个压紧机构在丝杠与电机选定后其压紧力就不可调了只有压紧行程和快进速度是可调的,这也叫“柔性设备”?
  个人看法可以使用行程可调气缸,就是一个双杆气缸在其中一杆端加上一个可调限位块,以此来确定行程(SMC、FESTRO都有)。下行时速度调节用排气节流,进气节流的话气缸会空跑。(默认竖直安装的气缸夹紧时上腔进气下腔排气)上行时在上腔排气口处安装快速排气阀,这样上行时速度最大。缸径可以适当大些,这样气压会较低,方便以后要增大出力时调压阀有足够的调节范围。如果使用多出力气缸的话我记得SMC的产品是有两个出力可调的。
  更高端还可以用曲柄滑块,调节杆长可以控制行程和出力,调节偏心距还能控制急回时间(可调偏心距结构上较复杂),用一个叶片气马达带动就可以了。

网友:
用液压马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由于其他的问题可能不会选择油缸,应该会是在气缸和伺服之间选择。像11楼所说,压紧机构前面增加弹簧,这样伺服到达一定的位置,弹簧产生一定的变形,以此来压紧工件。但是这样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作用在丝杆上,这边使用的频率一天可能会在1000次,不知道会不会对丝杆造成损坏。压紧力大概在1200N

网友D:
我干过,减震器压装机,没啥问题,通过力矩模式还可以调定下压力,不过丝杆端部的支撑要设计好,力会通过螺母给到丝杆再给到轴承座,伺服电机只提供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干过,减震器压装机,没啥问题,通过力矩模式还可以调定下压力,不过丝杆端部的支撑要设计好,力会通过螺 ...

谢谢你的回复,能说一下大致的结构吗,丝杆端部的设计

网友D:
参考轴向力较大的时候的轴承布置,比如这样
by the way  有一种丝杆专用角接触轴承,好像是60度接触角的,用来承受炒鸡大的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轴向力较大的时候的轴承布置,比如这样
by the way  有一种丝杆专用角接触轴承,好像是60度接触角的, ...

嗯,好的,谢谢

网友:
用气缸更加合适,用伺服来压这个,也太贵了吧?

网友:
不知道工件的高度差是多少呢?其实用气缸就可以了!在压紧机构中间加可调的结构就行!如果不知道下压的压力有什么要求?其实也可以加弹簧做缓冲!

楼主:
今天问了伺服电机的厂家,可以利用伺服压紧工件。利用伺服给出一定的扭矩,当扭矩值达到一定范围是可以保持或者卸掉,同时滚珠丝杠需要选择合适的,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