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6-08-09):
这个零件,找了很多种方法,该怎么制造呢,尤其是下面那一段内翻边还有凸起,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材料?尺寸?批量?……

楼主:
之前有人说是粉末冶金,但是那一段突出的很难做。
求大师解惑。

网友:
应该是铝合金吧,挤压或冲压成型的,翻边部分是另外做,之后再铝焊接在一起的吧。

网友(点评):
同意。 就是,也应该是两个零件的焊合件。

网友:
3D打印机。高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尺寸?批量?……

材料:X5CrNi1810
直径 80 高 60 左右
1000件

楼主:
说是国外现在也只有一家工厂能做,到国内找供应商,看来很难找到了,都不知道如何加工

网友:
分开冲压之后焊在一起的,你看拐角上有两个小片片,很明显。

网友:
1,结果分解,用钣金件,最后焊接或其他方式安装在一起。
2,优化结构,用粉末冶金或压铸的方法。
薄壁零件,还是钣金做到性价比高点。

网友:
我觉得翻遍部分应该单独冲压,然后和圆柱部分焊接,应该比较经济吧

网友:
3D打印吧

网友B:
还复杂的零件了,1000件的量,国内做的话加上各种工装模具的费用,估计比进口的都贵,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毕竟国外已经有成熟的产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复杂的零件了,1000件的量,国内做的话加上各种工装模具的费用,估计比进口的都贵,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

意思是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买现成的?

一次性订单的话建议买现成的,这样采购周期短,质量有保障,成本也可能要低。

网友:
这应该不是标准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复杂的零件了,1000件的量,国内做的话加上各种工装模具的费用,估计比进口的都贵,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

就是为了找国内制造商,国外的太贵,而且就一家能做,所以想在国内找替代工厂,买成品铁定不行,希望的是找国内制造商,采购量虽说现在是那么点,但是后续绝对会很多。

网友:
那个柄是单独加工,焊接上去的

网友:
国内工厂接单的 ,承担风险不小啊,成品率不一定很高?

网友D:
楼主,你好:
      1、总体来看此零件分回转体和支架两部分焊接而成
      2、主要就回转体生产方案猜测:
           1)主要是管件(内外径同内管)下料,冲凸台(内管上两凸台),旋压,冲孔四项工序。其中后3项工序均需要专用治具,估计合格率也不高,自然价格不会低;
           2)主要是钣件下料(冲成圆环钣),冲内管,冲凸台(内管上两凸台),冲外管,冲飞边,冲孔。对这种方案关键在于冲压模具,老实将没有把握的。
       以上,供参考。

网友(点评):
或者内管,外管两部分分开加工,再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1、总体来看此零件分回转体和支架两部分焊接而成
      2、主要就回转体生产方案猜测 ...

谢谢你的猜想,找到粉末冶金加工厂了,说是能做,但是后续,还要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