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液压马达可以作泵工况下运转

楼主(2016-08-09):
改行做工程机械了——,没办法,看中国机械行业内那个不是这样!
如标题提问,什么样的液压马达可以作泵工况下运转,希望高人能指点一二
最好举例说明,矩、转速等是否会变化
Danfoss液压马达,OMT315摆线马达,可以作泵工况下运转

网友:
如果不熟悉液压泵的结构,先看样本,再慢慢总结规律,比如泵和马达的进出油口有什么区别,泄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马达可以反过来做液压泵吗?好像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可以反过来做液压泵吗?好像不能吧?

工程机械上,很多马达都要求能在泵工况下运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机械上,很多马达都要求能在泵工况下运转。

原来有这么特殊的要求!那你们也没有找到这种集泵与马达为一体的产品?当初我们用液压马达的时候,就曾经研究过,可不可以作为泵使用?结果是不能。现在技术更新很快,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新型产品?

楼主:
我们做的设备上一直都是在用的,力士乐的柱塞马达、丹弗斯的摆线马达多半可以在泵工况下运转,只是想了解下还有那些产品型号可以,用在什么设备上,怎么用的?其实一些真正专一的厂家会在自己的液压马达样本性能参数里说明可不可以在泵工况下运行,目前为止国内只见过两家,也了解了几个做马达的厂家,对这个问题多半模棱两可,至于国外的最好还是要看原文样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做的设备上一直都是在用的,力士乐的柱塞马达、丹弗斯的摆线马达多半可以在泵工况下运转,只是想了解下 ...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