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链条的新应用吗

楼主(2016-08-09):
在展会上看到的,感觉比较有新意,但没有用过,也是第一次见到,有用过的社友吗?

网友:
怎么用法?

网友:
我表示没看明白,这是用来做什么的?请楼主讲解一下哈

网友(点评):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没用过,且第一次见,所以想请教社区内的大神,看看有没有了解的大神。

网友:
锁紧用的吗?没有看明白。

网友(点评):
台湾的产品,没用过。

网友(点评):
锁紧用的

网友:
可能就是展示而已,并不是什么新用法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这往往也代表一种新技术的应用。

网友:
链条另一端没有连接,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一种猜测:红色手柄下黄色部分是一蜗轮蜗杆减速器,蜗轮不完整,准确地说是蜗扇,蜗扇外伸摆杆连接链条。应该是通过旋转手柄带动链条动作,链条再带动链轮做微量旋转。是一种单向作用的微动机构,用于调整转角和施加力矩。

网友(点评):
这倒有可能的,应该用于机床方面吧。

网友:
鏈條式夾具http://www.leave.com.tw/products-list.php?f=302&t=1074

网友(点评):
能举个应用的实例吗?

网友(点评):
什么情况用这种夹具呢?

网友:
应该是夹紧的…类似的有链条扳手…

网友(点评):
链条扳手,能发资料吗?

网友A:
我们使用链条扳手用来拧紧一些较粗的圆筒,链条用来夹持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链条扳手用来拧紧一些较粗的圆筒,链条用来夹持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

和我预想的一样,应该是锁紧功能,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链条扳手用来拧紧一些较粗的圆筒,链条用来夹持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

才疏学浅,见笑了。

网友:
链条扳手表示第一次见到,长知识了

网友(点评):
这种类型确实不多见。

网友:
可能是锁紧或者夹具用的!

网友(点评):
应该有这种用法吧。

网友(2016-11-14):
见过类似的

网友:
链条锁紧工件、在焊接变位机上比较常见,机加工上这样锁紧不会颤刀吗??

网友(点评):
圆形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