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多余文件如何删除

楼主(2016-08-09):
我用solidworks做设计时,设计的时候随便命名,出图的时候再编图号出图。现在出好图了,我想把之前随便命名的文件删掉。因为数量很多,不可能一个个去找,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利用打包命令把有用的东西拷贝出来,原文件夹里的就全部删掉呗

网友:
正解,打包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打包命令把有用的东西拷贝出来,原文件夹里的就全部删掉呗

感觉有点麻烦,我之前在打开装配图的情况下删文件夹的所有文件,结果那些打开的文件怎么也被删了,应该会提示的确没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麻烦,我之前在打开装配图的情况下删文件夹的所有文件,结果那些打开的文件怎么也被删了,应该会 ...

麻烦归麻烦,至少有用的东西保留下了
还有就是在设计过程中做好分类,利用文件夹减少垃圾文件的生成,那就纯属个人习惯养成的范畴了

网友B(2018-06-14):
打开最顶级的装配体,设定为还原状态,让软件把各个有在使用的零部件都加在进内存里,然后去整个装配体的文件夹中全选所有内容,删除,能被删除掉的都是那些没有被使用的文件。

网友:
我威望不够,差积分,要灌水了!

网友(2018-07-25):
打包就行了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B:
打开最顶级的装配体,设定为还原状态,让软件把各个有在使用的零部件都加在进内存里,然后去整个装配体的文 ...

现在用2018版,用你的方法删除文件,会全部删除,再次打开装配体,文件缺失。(被删除文件是还原状态的)

网友:
打包吧,这样最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