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一个小问题堵住了头脑,请各位帮忙解解惑

楼主(2016-08-09):
人家都用伯努利方程来解释从两纸中间吹气,中间流速快压力小,然后两纸靠拢,现象也确实如此,没什么疑问。但是伯努利方程是在外接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吹气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能量,中间的气流比原有能量高,那怎样确定中间气流的压力比大气压小呢,希望能得到非常合理的解释。(小弟对流体并不在行)

网友A:
平衡方程是动态平衡,不是静态的,没有输入(外界干扰)的话就是稳态了。你看看伯努利方程的微分形式,还有流动是连续的,选平行平面间的区域为控制体,再思考一下。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有空能否解释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方程是动态平衡,不是静态的,没有输入(外界干扰)的话就是稳态了。你看看伯努利方程的微分形式,还有 ...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从能量守恒的方面看,第一种情况,高处水缸供水,势能是流体本身的能量,mgh=pV+1/2mv^2,高处为标准大气压,这里就作相对压力。第二种情况,就是题目中的情况,应该是E+PaV=1/2mv^2+PbV,如果没有别的方程好像没法确定Pa和Pb的大小。

网友(点评):
下班鸟,有几个方程,连续性,动量,和伯努利方程微分形式你先看看,明天聊哈

网友:
那位伯伯,我是没见过,也不认识。。。

只是,这个原理,倒已经用了几次了。

空气也是有粘性的,知道这个就差不多了吧。

高速奔跑的气体不让周边的气体消停,都给粘走了吧。

好比一碗蜂蜜,把手插进去再拿出来,手里沾了蜂蜜,碗里少了蜂蜜。

网友(点评):
为你这解释 赞一个。 通俗易懂

网友(点评):
空气的粘性可不是这么解释的,假如纸的周围是真空,你看还灵不灵。。。

网友(点评):
如果是没有蜂蜜的碗,那手插进去一万次,也沾不出一滴蜂蜜。。。

网友(点评):
前辈,你挺可爱的,那位“伯伯”,相当幽默啊

网友:
只记得初中物理学过  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

网友:
这个现象据说与伯努利方程无关。因为吹气的时候,气流带走了纸片间的空气,使得纸片间的气压降低.纸片外侧的气压大于纸片内测的气压,就把纸片往当中挤进去了。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个是正解。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上的,吹进去的是什么?

网友:
从两纸中间吹气。。。

两张纸之间,相对两张纸外侧的气压,有几种气压?

比外侧大的部分,有没有?在哪里?
等于外侧的部分,有没有?在哪里?
比外侧小的部分,有没有?在哪里?

两张纸靠拢的原因就在这个提问的答案里吧。

网友(点评):
他这个平衡之后是个反喇叭口,跟喷嘴模型相近。

网友(点评):
等待流体大侠分析

网友:
昨天有点绕住了,现在来详细缕缕。
解释这个问题一个方程肯定不够,因为未知数比较多。楼主给出的形式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不可压缩流体,定常流动,无摩擦,流线沿壁面。
空气粘性很小,先忽略掉磨擦,流线是沿着避免的,也满足。那什么是定常流动呢?根据百度百科,“流体(气体、液体)流动时,若流体中任何一点的压力,速度和密度等物理量都不随时间变化,则这种流动就称为定常流动,也可称之为“稳态流动”或者“恒定流动”;反之,只要压力,速度和密度中任意一个物理量随时间而变化,流体就是作非定常流动或者说流体作时变流动。"所以楼主的模型跟这种条件是不相符的,往下走有两种思路,一个是对物理模型做一点点修改,另一个是找到合适的描述方法(库艾特流动),第二种纯公式推导太麻烦了。
不如把前后两种状态独立开,作为两种稳态(定常流动),解释这个负压是哪里来的。

方程左边V1等于0,方程右边V2假设为100(无量纲),肉和Z1、Z2都相等,所以只能是p2<p1。

网友:
其实非要用伯努利方程解释这个是有点牵强的,不如楼主看看《边界层流动》,到偏后面一点会看到库艾特流动就是你这种假设,平行平板通流体,那个边界条件更复杂,是假设一板不动,另一板有速度,平动。或者用管流动里面的沿程压力损失来解释也可以的。

网友:
百度来的
气压的产生是由于气体分子不停的对器壁的撞击,流速快的气体分子运动的方向主要是前后,故而对两侧的分子撞击就小了,而流速慢的的区域气体分子相对于流速快的气体分子来说对两侧的撞击就多,故而压强也就比流速快速的区域大.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跟我的问题并不是一条线上的,我不是怀疑流速快的地方压强小,请再看看我的题目。

网友:
很复杂呀

网友:
个人认为啊   用手感受下 T 型真空发生器 就知道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