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带止动滚珠滚针轴承的结构设计

楼主(2016-08-09):
如图所示,
带止动滚珠滚针轴承的结构设计在尾部的安装是否可以在轴上或者孔上增加卡簧?还是需要增加多一个滚珠轴承?

带止动滚珠滚针轴承的结构设计到底如何设计为正确?

谢谢。

网友:
一般是不可以的,这种都是“重载”的,而且是受结构限制的场合使用,还是搞结实可靠了为好!

网友:
止推轴承和径向轴承作用类似,都是轴承承载轴向的力;止推轴承是该轴承单用于承受轴向力的作用或有较大承受轴向推力作用的轴承,用以减少轴在受到轴向力时轴与支承面间的摩擦力。
由于是要受轴向力,可能轴向力较大,所以不要用卡簧固定。比如类似下图的安装。

网友:
这种东西还要去买米思米的干嘛。。。。
镇江轴承厂就产那玩意 便宜多了,至于使用要求,打个服务电话,工程师知道下不就行了?

网友:
图片里面有错误吧,NKXRZ应该是带止推滚针滚针轴承吧

网友:
外圈止推是单向轴向受力不需要装孔用卡簧,滚针轴承内圈止推轴承一侧端面可以用轴的台阶定位,另一侧可以装个轴用卡簧

网友:
不需要,已经轴向定位了

网友:
不需要安装卡簧。

网友(2020-06-10):
有没有知道轴承止动销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