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发黑, 品质不好

楼主(2016-08-09):
各位大侠:
我们现在内部使用的小批量发黑使用的方法如下:
1. 抛光,去毛刺
2. 去油污, 使用洗洁精
3. 用酸性水再次洗干净
4. 使用溶液加热(电磁炉)后发黑
 出来的工件表面还可以, 但是时间久了或者人手触摸到的位置很快就生锈了
 那位大侠可以帮忙指导一下, 或者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进行一下改善. 因为
我们的量比较小 外发几乎没有人愿意做.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1)钢铁发黑工艺原则   钢铁在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活硝酸钠溶液中,生成亚铁酸钠及铁酸钠,亚铁酸钠和铁酸钠进一步作用,生产四氧化三铁,即氧化膜。四氧化三铁在溶液中的溶解度很小,当浓度到达饱和时,就会在钢铁表面上生成一层较为致密的氧化膜。这层薄膜可以存储防锈油,能防止弓箭的抗腐蚀性,增加工件的美观。
   氧化膜的形成分为4个阶段:①首先在零件某个部位产生少量溶解,在表面接触形成一个过饱和和四氧化三铁区域;②在上述区域中,产生磁性氧化膜细胞;③晶胞在一定条件下,逐步长大;④随着晶胞的不断长大,磁性氧化膜逐渐连成一片,成为连续的氧化膜。此时,晶胞增大速度减慢,最后停止增长。
   这中氧化法生成的氧化膜质量稳定,而且槽液维护容易,槽液的温度在130℃以上,采用蒸汽加热或电加热。
   (2)钢铁发黑工艺流程   准备工件→除油→酸洗活化→清洗→发蓝→清洗→检验→(皂化)→浸油→干燥→检验。
   (3)发蓝工艺配方及操作
   ①准备工件   检查待发蓝零件的质量:零件有装饰性要求时,其粗糙度应低于Ra1.6um,一般应达到Ra3.2um。工件表面不得有裂纹、磕伤、漆膜和金属镀层。表面锈蚀严重,有难以去掉的厚氧化皮的工件不宜发蓝。
   检查、启动各加热槽,开动抽风机等辅助设备,准备好工具、料筐和起吊用具。
   ②脱脂除油   除去工件黏附的油污,为酸洗做准备。脱脂工序在除油槽中进行,溶液配方:氢氧化钠(NaOH),50~60g/L;碳酸钠(Na2CO3),50~60g/L;磷酸钠(Na3PO4),80~100g/L;硅酸钠(Na2SiO3),49h/L;水,1L.在70~100℃状态下使用,多用于油垢严重的工件脱脂。
   工件在脱脂槽中煮西20~30min,油迹除净为止,除油之后在流动的清水中冲洗,去掉工件上的溶液。也可以曹勇其他化学清洗剂、溶剂脱脂。
   零件有装饰性要求,其粗糙度比较粗糙时,可以采用这个溶液,室温下,使用转桶除油,这样既可以除油,又可以对工件表面抛光,增加发黑之后的工件的光亮度。
   ③酸洗   为去掉工件的锈迹、氧化皮和活化工件表面,应将工件在20%~35%工业盐酸(质量分数)添加缓蚀剂(尿素0.05%)的溶液中酸洗,时间30s以上,氧化皮厚的工件,应酸洗至洁净,但工件不得被腐蚀,精密零件更应严格控制酸洗时间。
   对于抛光除油的工件这道酸洗可以省略,工件表面不需要酸洗活化处理,同样可以发黑处理。
   ④发蓝工序   溶液配方:氢氧化钠(NaOH),300~350g/L;亚硝酸钠(Na2NO2(,80~110g/L;水,1L。工件入槽温度在125℃,出槽温度130℃,处理时间一般在40min,根据具体情况做调整。零件放入槽液10~15min后,观察工件表面上色情况,及时调整溶液的浓度和温度。工件发蓝后,先在热水中吸取碱液,再在流动清水中洗净碱液。
   ⑤皂化   配方:家用肥皂,3~5g/L,处理时间3~5min,使用中保存皂液清洁,经常去除皂渣。
   ⑥热水清洗   水温≥70℃,清洗时间3~5min,保存谁的清洁。
   ⑦干燥   甩干、吹干活热风干燥。
⑧浸油   可以使用防锈油,也可以使用机械油,浸油温度根据油品的要求使用。
   普通机械油使用时加热温度在105~120℃,浸油时间2~5min。浸油结束之后甩干残油。
   ⑨检验   进行发蓝色泽均匀性的外观检查,用硫酸铜滴定检查氧化膜厚度。
(4)操作注意事项
   ①操作中要穿戴好劳保用品。
   ②配置发蓝溶液时,先在发蓝槽中加2/3容积的水,将需要量的NaOH放入金属箩筐中,然后吊入液面,不要全部进入,让NaOH缓慢融入水中。
   ③发蓝工序中除油、酸洗、发蓝的每道工序结束之后都要有清洗工序,避免上道的残液带入下道工序的槽子中。
   ④对于平面工件,尽量避免工件的平面接触,影响发黑膜厚,必要时采用工件吊装方式。
   ⑤对于完成上油工序的工件返工,需要从除油开始;没有上油的工件,从酸洗工序开始就可以了。
   ⑥连续生产时,发蓝槽液应该每周清理一次。
   (5)发蓝质量检验
   ①发蓝上油的工件,表面滴上3%的中性硫酸铜水溶液(质量分数),表面保存30s时间不显现铜色为合格。
   ②膜的附着力检查,使用面纱用力擦拭工件表面不出现金属基体光泽为合格。
   ③发蓝上油的工件,在3%氯化钠溶液中浸泡2h不生锈为合格。

网友:
涂脱水防锈油,是不是效果好一些?

网友B:
我们是外协加工厂做的,加发黑处理,时间几个月吧,同样就表面上锈了。等高人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外协加工厂做的,加发黑处理,时间几个月吧,同样就表面上锈了。等高人回答。

发黑防锈本来就不好用...选择适合自己的工艺

网友:
应该是工艺不过关,与专业厂家的发黑工艺有差距,没有办法的了。
附发黑工艺:
发黑处理工艺
发黑(也叫发蓝)处理时,把工件放在很浓的碱和氧化剂溶液中加热氧化,表面就生成一层厚约0.6~0.8微米的磁性四氧化三铁薄膜。其组织致密,具有一定的强韧度。
常规碱性发蓝工艺
常规碱性发蓝工艺的操作工序为:脱脂→酸洗→发蓝→皂化→浸油。
(1)脱脂
工件必须除掉粘附的油迹,为酸洗作好准备,脱脂工序在脱脂槽中进行。脱脂溶液可以执行配制也可采用其他化学清洗剂、脱脂溶剂进行脱脂。脱脂时,工件在脱脂槽中煮洗20~30min,油迹除净后,在流动清水中冲洗,去掉工件上的脱脂溶液。
(2)酸洗
酸洗的目的为去掉工件上的锈迹、氧化皮和活化工件表面。将工件在20~30%盐酸中酸洗30s以上,氧化皮厚的工件,应酸洗至洁净,但工件不得被腐蚀,精密零件尤应控制酸洗时间。工件酸洗后,先经清水冲洗,再用3%碳酸钠溶液中和残酸。经酸洗的工件表面为银灰色,不应残留黑斑、锈迹。
(3)发蓝
发蓝水溶液的配比为:
①氢氧化钠(NaOH)800~900g/L,亚硝酸钠(NaNO2)800~900g/L,沸腾温度为140~145℃,常用于一般工件的发蓝。
②氢氧化钠(NaOH)700g/L,亚硝酸钠(NaNO2)65g/L,磷酸三钠(Na3PO4)50g沸腾温度为145~150℃,应用范围广,效果较好。发蓝时间一般为30~60min,也可采用经过试验能保证质量的其他方法。工件发蓝后,先在热水中洗去碱液,再在流动清水中洗净碱液。
(4)皂化
皂化是使工件发蓝生成的氧化铁膜的微孔内的铁转化成硬脂酸铁(能浸润油而不被水浸润),呈钝化状态,从而提高抗蚀能力。
皂化液为2~3%肥皂水溶液,在沸腾状态下使用,时间为5min,皂化后的工件应不挂水珠。
(5)浸油
将皂化后的工件浸入105~115℃热油中停留1~3min,蒸发去水分形成油膜,时工件增加光泽、美观和提高抗蚀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黑防锈本来就不好用...选择适合自己的工艺

45钢加工的零件,外观有要求,表面处理完是黑色的,看来只能选择镀黑锌,黑镍,黑铬。但是不知道处理完的效果怎么样(颜色上),还有价格方面。您知道的话,麻烦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
单纯发黑并不能起到行之有效的防锈作用,遇到潮湿空气很快就锈了。
发黑后擦干零件表面,涂封闭剂和封闭防锈油,这样只要表面的封闭膜不摩擦掉就可以保证持久防锈。

网友:
那就不发黑,镀锌......,发黑时间长了就是容易生锈,尤其是湿气大的地方使用,我们以前做的设备是外协发黑的,一样的结果

网友:
喷砂后磷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钢铁发黑工艺原则   钢铁在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活硝酸钠溶液中,生成亚铁酸钠及铁酸钠,亚铁酸钠和铁酸 ...

很全面啊。

网友:
可以发黑后涂少量的挥发性防锈油试下,挥发性防锈油膜为无色透明超薄防锈不会影响工件后续的加工处理。

网友:
国内很多工艺都不达标 都是在敷衍

网友:
发黑后如果不做封闭处理,几个钟的盐雾就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