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09):
       这个符号在汽车相关零件的德国图纸上出现比较多,好像是倒角的标注,也不理解什么意思,同事说看见这个就等于看见倒角标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最好举个简单例子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德标,直角要求。

网友(点评):
这都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标,直角要求。

谢谢了,大神,不过英文不好

网友:
还有内角要求。

网友:
是指倒角上下极限尺寸值。

网友:
没接触过这种标注,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B:
德国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加工规范。
这种棱角的规范在切削加工的通用制造说明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国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加工规范。
这种棱角的规范在切削加工的通用制造说明里。

学习啦

网友C:
我们公司图纸上也有,一直没注意,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图纸上也有,一直没注意,领教了

共同学习

网友D:
长见识了;德国竟然有这样的标注,我印象中记得我国国标没有这样的标注方法。

网友:
GB/T19096-2003 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了;德国竟然有这样的标注,我印象中记得我国国标没有这样的标注方法。

GB/T 19096-2003

网友:
给楼上各位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了;德国竟然有这样的标注,我印象中记得我国国标没有这样的标注方法。

是的,国内一般不用这种标注

网友: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