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铲钻扩孔,有了解的吗?

楼主(2016-08-09):
         材料是低碳合金钢,调质HB220-280;底孔直径25左右,扩孔到43;在卧式镗床专机加工,铲钻工位为粗加工。
       本来是用U钻来加工的,使用过程中发现刀片崩了之后,机床继续进给会挤坏刀杆。卡了几次刀,怕了。于是改用铲钻。的确好用,切削很平稳,工人听切削的声音就大概知道刀片是否要拆下来换了,因此,加工过程中不需经常查看刀片状态,节省了很多辅助时间。这是U钻不能比拟的。
       好用是好用,进给也可以比U钻快。但问题来了,这刀片价格较贵,算下来刀片费用一块多一点钱,大家觉得贵了。听说这个刀片可以复磨,琢磨了一下觉得不能马虎,于是让厂家那边报了价,加上重新镀层,几乎要一半的原来价格。这样还不如自己手工磨。后面的事都在意料中,不同的人磨出来的寿命差很远,即使同一个人磨出来的,寿命也有长有短。老师傅磨出来的较好,刀片寿命可延长1/3左右,但算下来刀具费用还是差不多一块钱。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找资源,要么解决磨刀的问题,延长寿命。要么采购性价比更高的品牌。但遗憾的是,这两样都未能取得进展。在网上查了一下,做铲钻的不多,而且我们用量也不多,生产旺季用量也就十几片.另外,这个铲钻的交货期普遍在一个月左右,目前只有一家供应商,会有库存压力。目前这家供应商唯一的优点就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了,寿命也还过得去,但是与他们沟通特不顺,就不一一细说了。一句话,有合适的就换了他。也曾经想买进口的刀片,提高寿命,但算一下,觉得不是太现实。目前一个刀片大概能加工150件,加上复磨,能做200件左右。
      各位社友,有兴趣的都可以聊聊铲钻的加工。目前我也是在熟悉中,还在进行工艺试验。当然有资源的也欢迎提供。谢谢!

网友A:
U钻确实有这个毛病,但是如果量大可以计算刀具的加工寿命,什么时间刀具磨损的差不多了,直接更换就可以了,没必要等到必须加工最后一个活的,而且U钻刀片的选择也有学问的,别选错了。铲钻刀片建议买个工具磨,角度什么摆好了之后直接磨就好了,简易工具磨也不贵,大概两三千这样吧,被的刀具也可以磨的。以上只是建议

网友(点评):
没错,磨刀要保证一致性,必须上工具磨。哪有那么多磨刀高手!

网友:
你们自己磨,是用什么机器磨的?

网友(点评):
完全手工磨的

网友B:
产钻不适合扩孔。。。
加工的时候增加中心出水量吧,保刀

网友:
群钻

网友(点评):
会磨的人不多吧。

网友C:
之前U钻用过一些,最近才买了几把伊斯卡的高速钻,铲钻没用过,只是询过价
这三种特点都是高转速、大进给,这样就有切削热散热的问题,我们现在U钻和高速钻都是中心出水的
否则顶不住。再一个切削参数,厂家给的也不一定合适。可能跟牌子有关,我们买的U钻都是国内小厂的
首先尺寸不稳定,钻的孔有的大有的小,按推荐转速刀具震动,实际使用都降低使用。伊斯卡的好一点但也达不到推荐参数
我们不是扩孔是直接钻,伊斯卡的高速钻号称能钻7000-8000个孔,价格真贵,一个刀杆都两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钻确实有这个毛病,但是如果量大可以计算刀具的加工寿命,什么时间刀具磨损的差不多了,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

因为内孔不规则,有偏心的情况,硬度也难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刀片寿命不好估算吧?工具磨是个很好的选择,没想到这么便宜

网友(点评):
我这是粗加工,位置度可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内孔不规则,有偏心的情况,硬度也难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刀片寿命不好估算吧?工具磨是个很好的选择 ...

是的,这几点会对U钻有影响的,但是你用铲钻,位置度有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钻不适合扩孔。。。
加工的时候增加中心出水量吧,保刀

咨询过,有专门扩孔用的。之前用的通用型,寿命不是太理想,于是又买了批扩孔型的来测试,暂时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U钻用过一些,最近才买了几把伊斯卡的高速钻,铲钻没用过,只是询过价
这三种特点都是高转速、大进给 ...

我们这个铲钻是高速钢的,硬质合金的估计几下就崩了。由于是高速钢,线速度有限制,我们现在开到40m/min,进给大概0.15mm/r吧

网友D:
原来用U钻也是扩孔??U钻不能扩孔的,只要功率够直接43的孔直接钻,我们从来没崩过刀头,冷却跟上一点问题也没有。U钻的缺点是对钻柄刚性要求较高,所以倍径不能太大,否则没法用,铲钻则是针对U钻不能加工较深的孔来的,如果不是孔太深,效率、经济性应该是比不上U钻的

网友:
如果底孔本来就有,还可以考虑用双刃式粗镗刀,最好是可调的,两个刀片错开些,一次镗10mm小意思,普通的菱形刀片,两片才40块,超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用U钻也是扩孔??U钻不能扩孔的,只要功率够直接43的孔直接钻,我们从来没崩过刀头,冷却跟上一点问题 ...

我们加工深度约为1倍孔径。扩孔的工况明显比实心孔恶劣,特别是孔小的时候,刀杆刚性不足。我们用的刀片曾出现过整块崩裂,所谓的刀杆损坏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有时看起来刀片没问题,一拆锁紧螺钉,刀片碎成两半了,想想都怕。刀杆都有内冷的,以切削振动为参考,铲钻约比U钻快30%左右,这个是在同等转速下测的。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提高钻速,所以铲钻还是有优势的。还有铲钻是高速钢的,从未出现过蹦刃,一开始几乎不用检查刀片损坏情况。最大的缺点就是价格贵了。

网友(点评):
还是那句话,考虑用镗的,双刃镗刀基本可以保证切削力对称,实际跟铲钻一个道理。U钻扩孔是单边受力大,不平衡,容易产生震动导致刀片损坏。考虑降成本的话,镗是个很好的选择。行业新人,还请多指教

网友(点评):
用双刃镗刀镗孔的确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过我这单边余量达10mm,我觉得有点多了,不知镗刀能否承受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