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的应用领域 大家一起说说自己的所见

楼主(2016-08-09):
      液压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大家一起说说自己的所见所闻,如按海陆空来分:海洋钻井平台、船舶液压(液压舵机、液压吊机克令吊、液压舱门)、潜艇液压等;陆地的就广了,钻地的盾构机液压、移动液压、工业液压等;空中的飞机液压起落架、液压变桨、火箭发射架液压等等。
      范围说得有点广  欢迎各位跟进

网友:
需要高功率密度的地方

网友:
液压系统的输出力很大,应用很广泛。航空上最有印象的是起落架是液压控制,经常听到起落架失效,不能正确打开,飞机需要紧急降落,造成航空事故,甚至机毁人亡。

网友(点评):
起落架是液压缓冲,不一定是液压控制,别弄混了

网友:
听说飞机的总故障率中有20%是液压系统故障。液压系统的好坏主要指标就是液压系统的可靠性。外国进口的液压元件有许多外观并不精致,但可靠性极高。

网友:
液压领域应用非常广泛,动力的输出与转换基本上大致为,机械动力输出,空气动力输出,然后就是液压动力输出,只要不用到前面两种输出方式就有可能用到液压系统来输出或是输入动力转动,除了大的方面的行业应用外,小的方面的液压设备就太多了,小到我们都熟悉的千斤顶,液压升降平台,油压机,注塑机,压铸机,大的液压平台,等等,,,太多了

楼主:
    飞机起落架故障主要原因是环境温度差异太大引起   地面温度30度  起飞到万米高空环境温度一般在零下50度左右   碰上突发的恶劣情况温度更低   液压介质、液压元件失灵就在所难免了

网友:
液压系统还不怎么懂~~~

网友:
液压系统总的来说容易出故障,国产液压系统一年内就会漏油,进口液压系统二年内也会漏油。

楼主:
    现在国内液压系统质量参差不齐  好的 也是可以做到3-5年无故障无泄漏的  但做得好的确实是是比较少见

网友:
机床的压力总成

网友:
彩涂生产线液压控制,新接触的,正在学习!

网友:
质量和成本的关系

网友:
石油设备:液压驱动顶驱,全液压修井机,钻机井架举升油缸,油田特种车辆上,混沙车,液氮泵车等液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