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怎么绘制斜齿轮?

楼主(2016-08-10):
我只会直齿的,请问大家斜的设置修改啊?

楼主:
我自己知道了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啊

网友:
inventor系统库里有的。你新建一个组装图,要保存一下的。

网友A:
你自己画通常比较麻烦的,这样来的快,画的效果也比较好。这种图只是视觉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画通常比较麻烦的,这样来的快,画的效果也比较好。这种图只是视觉上的。

网友:
哈!能帮助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