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13 总提示内存低,现在是32位;升级到64管用否! 刚加到4G内存条

楼主(2016-08-10):
还有的时候,提示内存耗尽!然后 SW崩溃了!
可能是装配图太大 了吧,不算标准件,自己画的零件至少300多个

网友:
肯定管用。32位就是内存限制,必须要换掉。

网友:
我们电脑配置差不多,64位操作系统,64位SW,总装零件也有300个以上。
一个总装,全部零件还原会卡
大型装配体模式,开3个总装都不卡
奔溃偶尔,内存耗尽没遇到过
。。。
仔细看了下原来你的系统也是32位的,8G内存能识别出来吗,识别不出来浪费了吧

网友(点评):
系统是32位的

网友(点评):
弄过一个32 位支持8G 的插件也是不好用!现在担心升级64,打印机不好用!打印机主机是32位系统的

网友(点评):
打印机没有影响啊 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用xp系统,64位系统兼容32位的。

网友:
32位只识别出2G,另外6G打溜溜。
另外系统临时资源占用过多内存,也会让软件察觉内存低。

网友(点评):
32位好像可以识别3.3G。

网友:
我办公室电脑用的win7,64位,可惜只有4G内存,打开sw大型装配体很容易就占用到1G多,运行超慢,头痛

网友:
8G内存的电脑一定要用64位的系统,不然32位系统只支持3G内存。所以你要安装64位的windows,甚至再设置6-8GB左右的硬盘缓存内存,绝对不会出现内存不够的报警。

网友:
有用~~~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系统64位挺顺畅的